液压系统设计求助

楼主(2018-04-08):
液压马达确定,转矩455,通过链传动实现2T的起拔力, 准备在箱体中加入减速器以达到足够转矩实现2t的力。请教各位老师父如何下手设计这部分

楼主:
暂时还不能上传图片。马达排量160   最大扭矩455  流量75

楼主:
马达参数

网友A:
起拔力是通过什么实现?钢丝绳还是丝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拔力是通过什么实现?钢丝绳还是丝杠?

就是个拉力,直接通过液压马达带动链条实现

网友:
加个速比50的减速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个拉力,直接通过液压马达带动链条实现

那链轮直径是多少?
先由链条拉力和链轮半径计算出链轮上的扭矩;再与电机扭矩比较得出减速机的减速比。
要考虑机械传动效率和启动时的惯性力不超过马达的最大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链轮直径是多少?
先由链条拉力和链轮半径计算出链轮上的扭矩;再与电机扭矩比较得出减速机的减速比。 ...

你好,我能加个qq之类聊一下吗?不会太打扰你,现在已知数据比较少,算到后面有冲突。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比较大,非常像一个大学毕业设计的课程设计,建议网上搜搜看看。找个东西能不能直接上油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