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具设计

楼主(2018-04-09):
请问各位大神,加工图片那两个圆柱外表面时,怎么让设计夹具在车床上车???

使用道具

网友:
两个圆柱不是车出来的,零件是直接铸造成型的。

网友:
定位,夹紧---车

网友:
可以做的。车床的效率高,但是这样的异形零件对夹具设计的要求也高,还要做静平衡,最好做动平衡。
定位基准和工件外形有关联,夹具必须是可调的,很重要

网友:
精度要求,加工顺序还有位置公差要给才能有好办法。。

网友:
避开各种干涉,用两爪卡盘夹紧,卡爪和工件的接触面需要铣削的,尽量要贴合,最后再增加配重注意要有z向的定位基准,和x向的调节间隙吧

网友:
要铣床方便些  工件固定,刀具旋转去刮外圆

网友:
两爪卡盘加紧,做专用工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