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中异形导向孔

楼主(2018-04-09):
SW中异形导向孔/孔/螺纹钻孔命令,孔大小选M20,通孔直径是17.5mm,生成的工程图,孔的大小是17.5mm。请问一下,这个直径17.5mm的孔跟M20是什么关系?是为M20螺纹孔所打的基孔吗?

网友:
小径

网友(点评):
小径,别胡扯行吗

网友:
你自己明明选的是螺纹钻孔,不是螺纹孔,大哥,你不会是语文没学好吧。

网友A:
楼主想下怎么现实打螺纹孔的

网友(点评):
他选的是螺纹钻孔,就应该没有装饰螺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下怎么现实打螺纹孔的

打孔我知道是打一个基孔,再攻螺纹。但是这个M20的孔在工程图上只显示直径17.5mm的孔,是不是丢失了M20的信息了?

网友(点评):
你点孔标注,出来M20

网友(点评):
你选的是螺纹钻孔,哪来的螺纹,你懂不懂什么叫钻孔

楼主:
引用 楼主:
打孔我知道是打一个基孔,再攻螺纹。但是这个M20的孔在工程图上只显示直径17.5mm的孔,是不是丢失了M20的 ...

谢谢!非常感谢!但是,用孔标注还是只有直径17.5mm的孔,M20的信息真的丢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孔我知道是打一个基孔,再攻螺纹。但是这个M20的孔在工程图上只显示直径17.5mm的孔,是不是丢失了M20的 ...

所以要選取 "攻牙"

网友(点评):
对头,楼主这家伙竟然不懂什么叫钻孔,什么叫螺纹孔。

楼主:
我知道钻孔和螺纹孔。我只是纠结于这个命令中选M20,在工程图中标注出来是是直径17.5mm的孔,那选M20的意义是什么?

网友(点评):
为内螺纹孔M20加工的螺纹钻孔,懂吗,而且你选择的就是螺纹钻孔,你没选螺纹孔,你想把责任推给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钻孔和螺纹孔。我只是纠结于这个命令中选M20,在工程图中标注出来是是直径17.5mm的孔,那选M20的意义 ...

選取螺紋底線

网友:
系统选项---文件位置---异形孔向导数据库  不是指定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