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网板谁能做

楼主(2018-04-09):
这货谁能做,六边形外接圆2.2边宽0.17板厚0.5(不希望再薄),听说市面上的都是鬼子干出来的。

需要一个外径大概350的圆盘上面开成这样的孔。

网友:
厉害了,0.5的板,能做这么小间距,用激光这个间距一割就烧掉了

网友(点评):
间距可以放到0.2

网友:
淘宝上的商家可以问下,我搜到几家看着像

网友(点评):
淘宝的做不到这个厚度一般都在0.2以下

网友(点评):
激光割的话0.5厚比0.2厚要舒服,越薄越不好干。我割过宽0.8的,0.2的不清楚了

网友:
0.17的宽度,,,

坐等大神解答

网友:
电蚀刻咯

网友(点评):
样板就是蚀刻的

网友:
应该去参照圆网印刷

网友:
第一眼 以为蜂窝呢

网友:
蚀刻这厚度不容易,应该方法特殊。

网友(点评):
蚀刻线宽和厚度差不多还行,这个差的多。

网友:
不知道用水刀可不可以

网友A:
自动冲床冲的,做五金、电器类的公司里有,市面上也有现货卖的。模具上一排排冲针,凹凸模(一套大概20万),冷轧板卷料自动送料,日本、台湾早在二三十年前就在做这个了。我们现也能做,技术不难。

网友(点评):
孔间距小于料厚了,有难度哦

网友:
如果间距大,可以用激光切割。这间距也太小了,坐等答案。

网友:
感觉只能冲

网友:
微波炉门屏蔽板是冲压的,国内做的很多

网友B:
慢走丝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动冲床冲的,做五金、电器类的公司里有,市面上也有现货卖的。模具上一排排冲针,凹凸模(一套大概20万) ...

我也觉得是冲压的。

网友:
什么材料?

网友:
卧槽  我来看热闹的

网友:
0.5的厚度0.17的边,用冲床很难做到不变形。其他的方案我不了解

网友:
看着像波导板,是不是就是波导?

网友:
冲压在平磨吧

网友:
激光切割机有那种小型,大理石底座,直线电机驱动的,精度很高,应该可以做这个,不过切割边缘比不上冲压。

网友:
http://www.empower.cn/RTqt/2017110680.html

网友:
做肯定是可以的,就看你的成本上有没有要求,我们有至少两种方法可以做出来

网友:
分两次冲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慢走丝割

疯了,谁去穿丝?

网友:
引用 网友C:
疯了,谁去穿丝?

慢走丝不是可以自动穿丝

网友:
不计成本的话可以采用电火花加工

网友(2018-06-20):
看样品,明显是蚀刻。以前在化学蚀刻厂看过类似样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