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材料SECC产品上攻牙后不出现毛刺

楼主(2018-04-09):
产品材料是SECC;抽芽孔高度1.2~1.3mm,
现在使用无屑丝攻攻牙后出现毛刺,请帮忙指点一下,怎么可以去除毛刺?

网友:
先到个角行不行啊

网友:
抽芽孔内壁需光滑无毛刺、拉伤(冲针钝了要及时磨刃口或更换),攻丝时注意速度和力度,可加冷却液,丝攻磨损及时更换。
去除毛刺,可用螺丝过一下,但这是事后。

网友:
普通五金模抽芽时的冲针(磨制)很重要,我们攻丝时加菜油的,油渍后期再做处理;

网友:
攻丝之前的底孔需要做的相当准确,不可太大或太小,这个可以做实验的,做好的话是不会出现毛刺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我已经增加倒角,同时攻牙时使用专用的攻牙油,,冲孔内径现在改为1.83.待验证后,在确认是否能搞定毛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