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导轮升降问题

楼主(2018-04-09):
小弟想咨询下,像这种铝合金导轨,树脂导轮悬臂升降的,伺服电机同步带传动,如果升降速度要达到4m/s,加速度4m/s²,承载60kg以内。可能会产生的问题点在哪,如导轮导轨磨损?定位时产生抖动?请懂的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主要是制动,还有防止掉落,4M/S这个伺服得多大啊?同步带也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制动,还有防止掉落,4M/S这个伺服得多大啊?同步带也不支持

伺服、皮带这些是可以的,主要是机械磨损,稳定性这些。

网友:
这个类似于叉车的货叉升降,只不过叉车用的油缸。导轮材料是树脂的,承受压力时候变形会和导轨摩擦力加大,也产生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