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软件不能打开怎么解决

楼主(2018-04-09):
SW安装后正常使用,在安装WORD2007后,SW软件打不开了,提示如图所示的内容,请问如何解决

楼主:
根据网上和社友提示这样试了,但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
win7 64位,装过solidworks2015,完全没毛病,完全正常,真不知道就这帮家伙是怎么出的毛病。
很简单,用那些ghost版的操作系统不出毛病才怪呢,你装系统时是快了,结果装应用软件时傻眼了,缺这缺那。
老老实实使用原版母盘安装操作系统,一步一步的,慢工出细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