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产品的通止规设计

楼主(2018-04-09):
各位大侠
请问该组装产品的通止规该如何设计?
图片中用红色方框圈出的3种尺寸都是需要检验的?
请问,通止规该如何设计?

补充内容 (2018-4-9 15:13):
各位大侠,或者说这种情况不能用通止规的话,为什么不能用通止规,能给小弟讲解下吗;

补充内容 (2018-4-9 15:14):
该3种尺寸检测可以分好几步的

补充内容 (2018-4-9 19:09):
有大侠告诉我这种产品,批量,该如何检测比较好吗?

网友A:
我没想到角度能怎么用通止规,如果这个是批量生产产品,我觉得我能想到的方法是做个专用检具,用中心线的基准定位,两个圆环配合,标上刻度,然后进行转测量,读出角度差,就可以测量了,因为你的角度公差不大,所以检具精度也不需要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想到角度能怎么用通止规,如果这个是批量生产产品,我觉得我能想到的方法是做个专用检具,用中心线的基 ...

是批量的,但是这种样子的4个90°的位置公差检测用通止规的方式我是真的想不出来,主要的问题关键也就是这4个90°的检测

网友B:
角度检验不能用通止规吧。检验孔和外圆柱面用通止规。角度检验一般用角度块和万能角度尺。你拿不准,可以找一个量具,刃具厂咨询下,大批量的产品还是谨慎一点,咨询专业厂家。比如,四川量具,刃具厂;哈尔滨量具,刃具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角度检验不能用通止规吧。检验孔和外圆柱面用通止规。角度检验一般用角度块和万能角度尺。你拿不准,可以找 ...

我问过专门做量具检具的公司,关键是他们需要我把检具的图纸给他们,----我要是会设计也就不需要他们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问过专门做量具检具的公司,关键是他们需要我把检具的图纸给他们,----我要是会设计也就不需要他们了

你跟他们讨论技术问题,不能说你要做检具,可以说你要检验一批产品。

网友C:
你这个是设计图纸还是检验图纸,如果是设计图纸,我认为需要转换成检验图纸

网友D:
你这个是马达里面的磁铁位置检测,需要马达设计人员给你一个标准的通/止数据,你在做专用检具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设计图纸还是检验图纸,如果是设计图纸,我认为需要转换成检验图纸

不是你这么理解的,一个产品,他有他的设计图纸,那里有公差,我做出来的产品要满足这个精度;然后批量检测的话,一般不会通过卡尺等方式,会做检具检测,使得检具检测合格的产品它一定是合格的;然后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检具该怎么设计;大侠你能指点指点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是马达里面的磁铁位置检测,需要马达设计人员给你一个标准的通/止数据,你在做专用检具就行

设计马达的不代表他们会设计检具,这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计马达的不代表他们会设计检具,这不一样的

是他们要给出通/止数据,结构是自己设计的

楼主:
看来机械社区是没有大神了,都不知道怎么计算,怎么设计,伤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