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铝筒定位求助

楼主(2018-04-09):
各位社友:
      小弟最近在做一款铝棒缠料设备,其中一个环节是对铝棒进行定位,铝棒采用逐个上料方式从后向前上料,到位后两端夹紧,由电机带动转动缠料,因要在上边缠料(3M胶),所以铝材相对于工装定位不能旋转且只可从内部和两端定位,以下是想到的一个方式,不知可行性如何,还有待解决问题
    动作方式 1、如图44所示,铝材到位后另一侧气缸伸出和治具22夹紧
                   2、治具外侧由弹簧受压缩往回运动,里边治具芯子顶入铝材内
                   3、铝材内有4根筋条,类似于自动圆珠笔一样筋条卡在槽内定位防转动
                   4、由电机带动旋转缠料,完成后气缸收缩,弹簧恢复力将工件顶出
     问题点   1、如图11所示,治具顶部刚好顶住筋条不能旋进卡槽内,通过什么方式解决
                  2、有没有其他简易方式替换此工装治具

原料铝型材250mm长

原料铝型材250mm长

工装定位治具芯子

工装定位治具芯子

动作形式弹簧复位

动作形式弹簧复位

问题点

问题点

网友A:
第一个问题,让治具自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让治具自转

谢谢回复!       也就是说第一次卡住料时气缸收缩后让治具转一个角度,气缸再顶进来,分两次动作吗?有没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更改什么实现一次定位的

网友B:
第一问题点,治具顶部刚好顶住筋条不能旋进卡槽内,建议把治具顶尖设计成圆角,因为铝管内筋仅有1毫米宽,这个圆角能很轻松的滑动导向。
第二个问题点,你这种方法比较理论,圆管内部的筋只有一个毫米宽,筋条尺寸太小,而且是铝材质,在旋转过程中肯定容易磨损;建议在铝管端部做一个工艺腰型卡槽,分120度做三等分,旋转导向也还是锥度来实现。
之前有类似的机构,我就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C:
治具顶住的筋条端有现有的方形改为半圆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治具顶住的筋条端有现有的方形改为半圆型

谢谢回复!
       铝材是原料,本身不能更改的,只能在治具上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问题点,治具顶部刚好顶住筋条不能旋进卡槽内,建议把治具顶尖设计成圆角,因为铝管内筋仅有1毫米宽, ...

谢谢回复!
       端面做工艺槽是在圆棒本身上做还是另外做治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端面做工艺槽是在圆棒本身上做还是另外做治具的

建议在铝棒端面做,这样产品才能做成统一的形状。

网友D:
感觉想法很不错,
如果是我,我会直接无视尖脚卡住的问题,反正端面直接用另外一段定位,这端就弹簧顶着,动力从这端进去,如果因为尖叫卡住,要么他不相对滑动,那也接受,相对滑动,就会自动卡上,那也接受……因此这个卡槽结构我就不做那么复杂了

网友E:
不是有緾绕包装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在铝棒端面做,这样产品才能做成统一的形状。

谢谢回复!
       铝棒是原料不能做修改,客户不接受的

网友: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1.png另我认为我称呼的齿圈与中心圆柱导向分开做有便于加工,一体加工出来的话,人外有人,我只能保守的说有难度。这个示意图只提供了大概思路,具体怎么设计看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想法很不错,
如果是我,我会直接无视尖脚卡住的问题,反正端面直接用另外一段定位,这端就弹簧顶着, ...

谢谢回复!
       大家一起探讨,缠料时起始位是统一的,所以端面位置就要统一,另一个方面,由于筋条很细材质也软,缠绕时铝材会受切线方向拉力,不能保证整个缠绕过程由于铝材磨损不相对滑动,还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有緾绕包装机吗?

谢谢回复!
       铝材和胶带全部为非标定制产品,对精度有要求,所以普通的缠绕机不能用的,谢谢!

网友F: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1.png这个示意图只提供了思路,具体怎么设计看您。另我称呼的导向齿圈,我认为齿圈和中心圆柱导向应分开加工获得,一体加工获得,人外有人,我只能保守的说很难。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示意图只提供了思路,具体怎么设计看您。另我称呼的导向齿圈,我认为齿圈和中心圆柱导向应分开加工获得 ...

我这个思路不成熟,比较难实现,如图我得加入扭簧,这有点繁杂了。主要问题在于解决顶死的位置瞬间前端导向齿圈能旋转一定角度。还是考虑斜腰槽加弹簧的复位结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