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轴心自动排列整齐方案

楼主(2018-04-09):
我这里的工件就是长度在100-150长度,直径15MM的空心钢管,我们的工件在一个大铁桶里面,现在是手工排列然后大包装进纸箱,现在想对大包装工艺进行改进,不知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将这一桶杂乱无章的轴心排列整齐,只需要排列整齐即可,无需分辨方向,求助求助

网友A:
振动分料盘可以做这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振动分料盘可以做这事。

我们工件对表面光洁度有点要求,我怕这种震动盘会振花我的工件

网友B:
如果怕磕碰,拿非金属材料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怕磕碰,拿非金属材料做

这个我都考虑过,之前我们专门开会讲过这个机构,工程都觉得这个机构对于短的圆柱件有效果,我们工件比较长效果不明显,很有可能多次上下运作都无法正常顶起一个工件,不过还是要谢谢您的热心回答,感谢你

网友:
楼主的轴还是要考虑使用振动盘,可以加大直径的,接触轴的材料选用非金属的呗

网友:
就振动,顶升,皮带爬升…要牛逼做重力理料也行

网友:
直接提升机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都考虑过,之前我们专门开会讲过这个机构,工程都觉得这个机构对于短的圆柱件有效果,我们工件比较 ...

你看看两者能不能换换,如果可以换,那么应该就会好很多

网友:
料斗提升机可以实现.

网友:
以前回复过这种帖子,我还以为那个贴又复活了。看看这样可以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