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如何做仿型?

楼主(2018-04-09):
(图片)

网友A:
压凹,组合都可以吧都有求差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凹,组合都可以吧都有求差的意思

SW有这功能?能抓个图看一下嘛

网友(点评):
你蛮搞笑的,SW要是连这些功能都没有早倒闭屁了,还能活到现在,位列潮头吗

网友B: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经常要去客户那取图做仿形,都是破衣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经常要去客户那取图做仿形,都是破衣取的

用PRE我知道搞,SW就不知怎么搞了,从产品复制面出来都不行

网友C:
貌似sw中有个组合指令,然后可以选取重合的或者不重合的部分

网友D:
没看懂楼主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E:
型腔功能是最合适的,因为是用于模具成型的,而且是在装配文件中进行的。压凹是特征,是在多实体零件文件中操作的。
至于组合特征中减选项,会把原实体减没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型腔功能是最合适的,因为是用于模具成型的,而且是在装配文件中进行的。压凹是特征,是在多实体零件文件中 ...

压凹也可用在装配环境,并不是只有零件环境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看懂楼主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做个槽把产品从上面放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sw中有个组合指令,然后可以选取重合的或者不重合的部分

我是要做个仿型槽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要做个槽把产品从上面放下去

如图,楼主的意思是不是在下面的长方体挖个坑,然后把上面那个倒T字形的零件放在坑里?
如果是这样的话,前面几位大神说的组合、压凹和型腔命令都是不适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要做个槽把产品从上面放下去

并不是要做模具,而是要做一个产品包装,是这个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