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中的这种孔是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2018-04-09):
在不锈钢管上拉出这种孔,请问是怎么做出来的,用什么工艺,用什么机器?同事说用油压机拉出,但是附近一直没找到能做这个的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熔钻。

搜了一下视频看了热熔钻,热熔钻是从外向里钻,然后会导致突起的那部分在管子内部。现在想要的结果是,突起部分在管子外部,然后突起部分与相应管径的管子焊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搜了一下视频看了热熔钻,热熔钻是从外向里钻,然后会导致突起的那部分在管子内部。现在想要的结果是,突 ...

有外部,也有内部,钻头不一样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网友(点评):
你真牛,请问一下这个怎么钻?

网友:
数控机床?

网友B:
生产工艺:冲孔-----拉口------平口------焊接

网友:
我公司有专做分水器的设备,电话微信:13679580733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
这个结构与空调压缩机壳体上的一个孔一样,那个孔我们是采用油压冲出来的:冲头在芯轴上,用一个拉杆将冲头挤出来,你这个管比较小,做起来零件强度会要求比较高

网友:
应该是类似膨胀螺栓的东西

网友:
没见过,谁给普及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生产工艺:冲孔-----拉口------平口------焊接

这种工艺和直接大管和小管冲孔拼焊有何差别?

网友:
是承插焊马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工艺和直接大管和小管冲孔拼焊有何差别?

不是我牛,是科技就有这么牛。热熔钻是可以钻孔的,你百度一下看看有个视频,就可以了解一下热熔钻孔的原理,但这是否适合楼主的实际需要,就不得而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外部,也有内部,钻头不一样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不是我牛,是科技就有这么牛。热熔钻是可以钻孔的,你百度一下看看有个视频,就可以了解一下热熔钻孔的原理,但这是否适合楼主的实际需要,就不得而知了。

网友D:
参考网页动图:
http://www.simmtime.com/news.htm?dId=324

网友D:
参考百度百科: 铜管冲孔翻边机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3%9C%E7%AE%A1%E5%86%B2%E5%AD%94%E7%BF%BB%E8%BE%B9%E6%9C%BA

数控铜管冲孔翻边机是利用超声波金属焊接原理,把高频电能通过换能器装置转换成机械振动作用于铜管,再施加压力,当通过足够大的电流时,在板的接触处产生大量的电阻热,将中心最热区域的金属很快加热至高塑性或熔化状态,中间就会呈现一个圆形空心从而达到冲孔/打孔的效果。有着快速、节能、熔合强度高、导电性好、无火花、接近冷态加工的诸多优点。专用于铜管管壁的冲孔及翻边,主要应用于太阳能、电冰箱铜管、空调配管行业。

材料不一样。原理类似。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参考网页动图:
http://www.simmtime.com/news.htm?dId=324

这一工艺不满足题主所说的要求。参考 铜管冲孔翻边机

网友:
前几天看过一个视频,由内向外顶出来的。有专用设备。不好意思记不住网址了。搜一下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参考百度百科: 铜管冲孔翻边机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3%9C%E7%AE%A1%E5%86%B2%E5%AD%94%E7%B ...

谢谢提醒,你说的这种冲孔翻边基本就能满足外观上的要求,但是不知道承压性能怎么样。另外利用超声波焊接原理,还担心会影响不锈钢的机械性能和耐腐蚀性能。不过已经帮助很大了,至少有了感官上的认识。我又在网上搜了一下,这个可以叫做冲孔翻边,也可以叫做拔孔,但是目前我搜到的信息来看,能够加工的管子直径都不大,不超过200mm,加工的孔的直径基本在100mm以下。目前就找到了这么多信息,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生产工艺:冲孔-----拉口------平口------焊接

图片看起来像是小管与大管的角焊缝连接,如果拔出的孔高度足够大,那么就可以变成对接焊缝,是这样吧。另外,你有加工这个孔的冲孔和拉口的说明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参考百度百科: 铜管冲孔翻边机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3%9C%E7%AE%A1%E5%86%B2%E5%AD%94%E7%B ...

你这种对称开口结构,自己做冲头和夹具,在液压床上就可以搞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参考网页动图:
http://www.simmtime.com/news.htm?dId=324

这就是热熔钻孔。

网友E:
这这切割和焊接的,目前很适合激光做的,效率比较快,你们现在是氩弧焊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这切割和焊接的,目前很适合激光做的,效率比较快,你们现在是氩弧焊的吗

是的,氩弧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