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家有这种快速联轴器

楼主(2018-04-09):
工况:辊筒在架子上需要转动(8r/min),辊筒转20H后需要吊离,然后会有另外一只辊筒吊入,现在传动上是通过一个减速电机作为动力原,每个辊筒外面设置1:1的传动箱,所以只要减速电机启动后每个传动箱都是转动的,现在问题是辊筒在吊出或吊入的时候需要联轴器分开和闭合,传动箱轴头可以考虑装离合器,在分离和闭合时使输出轴不转,有没有联轴器可以符合这种容易分离和闭合的工况;另外如果有联轴器自带离合功能也可以。

辊筒直径1350mm,辊筒重量约600kg,辊筒两端配轴承。

数量15套,有知道的朋友麻烦提供下信息,谢谢!企鹅 8802 6426

网友:
问问无锡创明

网友A:
用齿轮啮合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齿轮啮合不行吗

可以的,看还有别的方案没,吊装的时候需要人在边上操作,感觉不是特别安全

网友:
牙嵌离合器,手动,传动箱可以一直转。

网友(点评):
麻烦提供下型号和厂家,在辊筒吊入齿合是否会撞击?

网友:
貌似德国电镀印刷版辊的自动生产线,都是齿轮直接啮合的,和你说的工作内容你很像。吊装完全可以做成自动。

网友:
广州卡普菱专业做联轴器的,可以问问

网友:
转速不高但重量大 硬齿合冲击力大,还是离合器的好。

网友:
电机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