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腐等级C4与盐雾测试等级有关联吗

楼主(2018-04-09):
如标题所示,最近被咨询反腐等级C4对应何种盐雾等级,查了ISO12944-2-1998相关防腐等级后还是很迷茫。找不到对应关系,不知各位大神有没有接触到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参考一下美国军标
MIL标准

网友A:
特地还查询了一些资料,总结一下我的看法

在ISO 12944 中有定义如下 C4分 高(H)、中 (M)、低(L)三种规格,单独列一种(C4 H)来讨论

C4 H 表示腐蚀环境为高盐度的工业地区和中等盐度的海岸地区,比如化工厂,游泳池,海船和船厂等使用大于15年时间

标准定义 总膜厚 200-240微米,那么定义富锌底漆最低膜厚  160微米,可以使用15年(这个其实是设计寿命,你懂的)

我其实明白楼主的意思,就是C4 H等级 如何来判定是否合格,这个其实按照标准做就可以,不检测也行,前提是必须使用合格的涂料,合格的喷涂工艺,那么就会牵扯到一个问题 ,工程这样定义了,Q单位是否能够接受?

在常见的耐腐蚀检测方式就是中性盐雾测试,醋酸盐雾测试,铜加速盐雾测试,三种规格据资料说  :

1小时醋酸测试=3小时中性盐雾
1小时铜加速=8小时中性盐雾

而1个小时中性盐雾测试能在正常条件下使用多久不腐蚀呢,这个问题其实才是困扰大家的关键,我以前的获知经验(
师傅传授)1小时中性盐雾测试等于是日常室内环境1个月的使用寿命(非海边),例如手机一般定义24小时-48小时,2年-4年的使用寿命,是符合设计认知的,

可是沿海条件变化太大,个人也比较懒惰,没去查询更多的资料,其实可以使用试验反推,用上述的条件请油漆厂商在实验室按照标准条件来打样,然后去做铜加速测试(这个试验速度最快),看看能通过多少小时,然后打8折作为标准也许比较合适。
以上打样涉及到试片的前处理也就是铁件的磷化处理,切记要重视,基材的磷化工艺对耐腐蚀的影响非常重要。

以上,希望有所帮助

网友:
学习了  谢谢各位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特地还查询了一些资料,总结一下我的看法

在ISO 12944 中有定义如下 C4分 高(H)、中 (M)、低(L)三种 ...

版主,您好!请教您个问题:您上面说的数据(如:中性盐雾试验一小时相当于正常情况下的一个月)这是针对磷化而言,对于不锈钢钝化也适用吗?即不锈钢钝化后盐雾试验一小时也是相当于正常情况下的一个月吗?恳请版主给予回复,谢谢!

网友(点评):
这个和使用什么表面处理没有关系,前提是环境,正常环境就是低盐分,正常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地还查询了一些资料,总结一下我的看法

在ISO 12944 中有定义如下 C4分 高(H)、中 (M)、低(L)三种 ...

非常感谢,版主的答复:没找到标准明确叙述盐雾时间换算,但查询其他资料有如下言论。
盐雾试验与实际自然环境的时间换算为
中性盐雾试验:1h- -15天(360h) 24h--自然环境1年;
醋酸盐雾试验 :1h- -45天(1080h) 24h--自然环境3年;
铜盐加速醋酸盐雾试验:1h- -120天(2880 h) 24h--自然环境8年沿海环境的腐蚀程度可估为4倍的自然环境下(这个没确切答案),暂时也没找到支撑这个言论的相关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特地还查询了一些资料,总结一下我的看法

在ISO 12944 中有定义如下 C4分 高(H)、中 (M)、低(L)三种 ...

不明觉厉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版主的答复:没找到标准明确叙述盐雾时间换算,但查询其他资料有如下言论。
盐雾试验与实际自 ...

对,这个其实是没有理论依据

因为环境变量太多,至少目前我们这些普通从业者无法通过搜集大量的数据来佐证

建议就是按照GB给的膜厚条件反推,建立厂内品质管控标准就OK ,

这个东西如果出口,就让老外给标准,如果出国内,反正符合国标了,客户也不能怎么样

网友(2018-12-18):
不锈钢钝化之后盐雾其实都是差不多的,盐雾测试所对的自然环境因地域而异,普遍是1H=20-30天左右。我是专门从事钝化行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