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根导杆如何固定在三个点上,形成一个可改变底边长度的三角形结构

楼主(2018-04-09):
还是之前限位机构构思的一个细化,
一个电机带动两根用联轴器连接在一起的丝杆运动,
目前设计思路卡在如何在丝杆的两个螺母上安装导杆(或者其他特制结构零件),形成一个三角形结构,并且把三角形的顶点固定在上方的挡板上。
上图中红色圈圈起来的是丝杆的螺母,螺母上有安装孔(如下图红色圈圈起来的孔位)

以上示意图 绿色是正反牙丝杆、蓝色是支撑座、黄色是联轴器

以上红色框圈起来的三角形结构用什么方式可以做到???
三角形结构的底边的两点在丝杆的螺母上,会随着电机运转做相对运动,
即三角形底边会减小,顶角也会越来越小,那么顶角的固定方式应该要选择可以转动的。
请各位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
没明白。自由度为零,怎么可以动呢?

网友:
可以用铰链销轴来连接

网友:
好复杂,还要加导轨支撑,总感觉最后安装调试人员会骂人。

网友:
没看懂要问什么,铰接起来升降就行啊,或者两根杆伸长形成一个升降平台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往复运动的平台。对吗?如果是,那么用一根丝杠正反转不可以吗

网友:
两个三角形顶点固定在挡板上不能动么?
只能改变夹角(也就是与电机轴的距离)?

网友:
这设计不知道有何优点。

网友:
看似是一个顶升组件,是有限的空间里做升降。这方案不是太好!

网友:
其实你可以用万向节试试,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看自由度,如果是平面机构用铰接,如果是空间的可以考虑万向节,再不行用球铰

网友A:
是同步提升的么?

网友B:
做两个丝杆螺母的滑块,把丝杆螺母装到滑块内,滑块上加水平方向的导向孔,另外加根水平的导向杆和两侧丝杆固定座连一起,这样就能达到丝杆正反转,丝杆螺母水平“”自走“”不旋转了,三角支架嘛就铰链机构做一个好了。

网友C:
一万种方案,一种结果,为什么非要这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同步提升的么?

是的   两根连接在一起的丝杆共同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万种方案,一种结果,为什么非要这么搞

如果有更简单的方法  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觉得三角形两边和螺母用铰接,螺母需要导轨或轴承导向定位,看图理论上可以,实际安装调试和使用可能难 ...

目前结构是有点复杂了,主要是也没有想到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可以达到目的,
汽车开到指定位置之前就要把挡板升起来,挡板要能够挡住汽车不往前走,汽车停稳后,挡板还要回复到平整状态,让汽车在洗车结束后往前开出去

网友E:
看的不是很明白,为什么要用三角形结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两个丝杆螺母的滑块,把丝杆螺母装到滑块内,滑块上加水平方向的导向孔,另外加根水平的导向杆和两侧丝杆 ...

就是没做过铰链结构   不知道要怎么设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两根连接在一起的丝杆共同运动

用连杆机构就可以实现吧,参考油压机的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的不是很明白,为什么要用三角形结构呢?

不用三角形结构分散受力,直线升起受力太大了吧

网友:
这个很像汽车升降器

网友:
加一个转接板

网友:
没太明白,就你说的,加两个横杆连接套筒就完了啊

网友F:
你这个结构目的是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结构目的是啥呢

把挡板撑起来,不是垂直上升,是像开门一样抬起形成一定角度的状态

网友G:
用的是什么牌子的滚珠丝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的是什么牌子的滚珠丝杆

还没确定丝杆牌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确定丝杆牌子

用我们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