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什么材料或表面能防止被蜡沾上

楼主(2018-04-09):
小弟最近接手一个项目,碰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在此请教各位前辈。一块100×200mm的印制板,器件焊接好后印制板整个浸到溶化的蜡液里(低成本的三防手段),浸后印制板放到输送线上,往前输送1米左右,输送过程中印制板上的蜡液逐渐冷却凝固,凝固后印制板离开输送线。

目前输送线打算采用那种带附件的输送琏制作,两排平行的链条,隔一段距离上安装一个V形卡槽,把浸蜡后的印制板竖着插到卡槽里,依次往前输送,卡槽随着琏来回循环。由于印制板刚拿出来后表面的蜡还是液态,放到卡槽后,蜡会滴的到处都是,卡槽,支撑卡槽的结构件,甚至链条等等,滴的蜡凝固后就会越积越多,最后影响印制板的摆放。想请教大家的是有没有什么材料或者涂层,与蜡不亲和,比如蜡滴上去后粘不住,或者粘不牢,可以在链条底部用刷子或气流方便的把滴的蜡清理掉。目前试了不锈钢,聚四氟乙烯,不粘锅蜡都是牢牢的粘在上面,要用刮的办法才能去掉这样停机清理残蜡会被客户骂死的
希望接触过蜡烛之类项目的各位提供一点思路,谢谢大家!
另外张请教下用琏传动,距离1米,步进电机驱动,慢速状态通过光电开关检测卡槽的位置,卡槽停止的位置能否精确到±1mm以内?

网友:
描述这么多文字还不如一张图片说明的准确。

楼主:
单位图带不出来,总结起来:1.有没有什么材料或者涂层,溶化的石蜡滴到上面,凝固后不会粘在表面,可以很容易清理掉?2.输送链条长1米,步进电机驱动,通过光电开关检测链条上安装的结构件,结构件停止位置能否做到±1mm?

网友:
用聚四氟乙烯板

网友A:
1、可以尝试输送链浸透润滑油,油与蜡是不粘。
2、用光电开关是可以做到±1mm的精度,但是需要电控配合。

楼主:
谢谢!上午试了聚四氟乙烯板,也是粘的厉害这个蜡真是顽强。

网友(点评):
金属板做成V型加热到80度,蜡滴在上面后流入容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以尝试输送链浸透润滑油,油与蜡是不粘。
2、用光电开关是可以做到±1mm的精度,但是需要电控配合。

谢谢!主要是支撑印制板的结构件上的蜡,这个东西浸油会污染印制板,回头可以试试

网友:
不是说荷叶表面是不沾水的么,有没有这种东西卖的,往板子上一刷,板子不沾水

网友B:
是否可以将卡槽或传送带制作成易于拆卸的,然后将堵塞的统一处理再利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上午试了聚四氟乙烯板,也是粘的厉害这个蜡真是顽强。

加热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这些结构件随着链条循环不能接线,只能采用热风吹的方式;另外印制板上的蜡凝固需要冷却和时间卡槽又不能太热。最后的结果就是卡槽输送完印制板后,在链条底部先用热风吹,回收蜡液;再用风扇降温后跟着链条循环到顶部安装新的印制板。这样做有点复杂,而且升温溶蜡和冷却效果还都要反复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可以将卡槽或传送带制作成易于拆卸的,然后将堵塞的统一处理再利用

这也是一个办法,就怕用户不好接受。谢谢

网友(2020-07-24):
引用 楼主:
加热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这些结构件随着链条循环不能接线,只能采用热风吹的方式;另外印制板上的蜡凝固需 ...

大佬,最后怎么解决的,我遇到和这个类似的项目,求助

网友:
如果聚四氟乙烯不行,可以试试喷陶瓷

网友:
知道蜡的具体名称,了解它的特性,应该能方便处理一些

网友:
硅胶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