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从伺服电机的转矩曲线确定电机上电速度为0时的保持转矩?

楼主(2018-04-09):
对于伺服电机转矩曲线如图所示,分为A区域和B区域,我想知道该伺服电机上电后停转状态时电机的保持转矩是多大?是A曲线与转速为0的交点0.318Nm,还是B曲线与转速为0时的交点1.11Nm?

补充内容 (2018-4-10 08:58):
其实我就是想从电机的转速-转矩曲线图上(或其他电机参数说明)得出电机上电后不转动时的保持扭矩,应该也叫做静转矩是多少

网友A:
刹车扭矩它有另外的表格上直接写出来的,不需要你自己通过这个转矩-转速特性图来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刹车扭矩它有另外的表格上直接写出来的,不需要你自己通过这个转矩-转速特性图来猜的

刹车扭矩是啥意思?我理解应该是突然断电后电机快速停下来的扭矩吧?我想知道的是电机带电过程中转速为零时在某一位置保持住的能力,也就是带电保持扭矩?是不是跟刹车扭矩有所不同?大侠麻烦解释解释?

网友B:
我的理解是保持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理解是保持扭矩。

啥是保持扭矩?我想要的电机上电后不转动时的扭矩从速度-转矩曲线图上怎么看出来?

网友C:
堵转扭矩,伺服电机的参数表上有,要注意保持时间,小心电机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堵转扭矩,伺服电机的参数表上有,要注意保持时间,小心电机烧掉。

电机资料里面没看到堵转扭矩的参数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资料里面没看到堵转扭矩的参数啊

你仔细找找,一般伺服电机都有

网友:
怎么说呢!前些天有一个内部带压,底部用伺服定升底盖封不住地帖子,感觉和此处同。

网友:
你这个曲线还真是有些特殊的。一般给出的扭矩-转速曲线都是扭矩为纵轴,,转速为横轴。你这个刚好反过来
浅色曲线代表电机的S1工况,曲线上的任何一个点代表的扭矩与转速的组合都是能长期输出的,,说夸张点,可以一直不停
深色曲线代表峰值输出,这个曲线上的任何一个点代表的扭矩与转速的组合仅代表电机与驱动器的组合可以输出的极限,可持续时间通常不超过1秒
这么解释,楼主可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