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箭头的缝隙如何密封呢?

楼主(2018-04-09):
不要看原图,已我画的红色的零件为准。
上面可以压紧法兰密封,但是下面的缝隙如何密封呢?封头和里面的隔板式是焊接件,尺寸没有那么准确

网友:
用平面软垫片

网友:
加个胶圈试试

网友:
法兰垫片密封吧

网友:
加o型圈

网友:
加垫圈就可以

网友:
温度压力封什么,三个最基本要素都没有就提问,楼主也该提高一下提问的水平了,这不算嘲讽吧。密封是个结构问题,没具体尺寸也得有个大概尺寸,什么都没有,呵呵

网友(点评):
是我的意思没表达明白。都把你们带坑里去了。稍后重新画下。我的意思是当法兰压紧的时候,法兰密封面可以通过垫片密封。但是中间那个板怎么密封~~~~板的平面和法兰的密封面不可能是完美共面的。

网友(点评):
题目不清楼主固然有责任,这么模糊的东西也有顶贴建议的,我就呵呵了

网友:
O型圈,聚四氟乙烯圈,橡胶垫。。。。

网友:
O型圈,石墨的

网友:
封头法兰跟里面的隔板加工保证共面,用一个垫片就好了。压力2.8MP以下,正常都是用石棉垫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