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该设备中存在的设计问题

楼主(2018-04-09):
同标题,求教:求该设备中存在的设计问题!【翻板机1】欢迎各位在评论中发表意见、建议 !   先谢谢大家了!!

原文件为SolidWorks  16版的,    文件中有一个IGS文件 。

倍速链翻板机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hare/init?surl=TldpuKQOI5Pn4IFtXD38hg
                         网盘密码:t0b0                                                 解压密码:miaohaibin

谢谢!!

网友A:
90GF-RC正反转来实行竖直的动作,旋转气缸来翻面,气缸的旋转里不知道够不够。。,还有翻面以后,放到辊道上去貌似没限位,会不会砸到辊子上。

网友:
理论上是可行的,关键是板子进卡槽,和出卡槽,要求板子与链条的摩擦力足够大,与翻版卡槽的摩擦力足够小才行

网友B:
图中结构应该可以,电机链条作为旋转机构动力,关键点夹槽宽度要大于板的厚度(板子进出夹槽时不要与板接触)……

网友C:
板子进槽处没有限位和止挡,就是下一块板子什么时候过来得有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90GF-RC正反转来实行竖直的动作,旋转气缸来翻面,气缸的旋转里不知道够不够。。,还有翻面以后,放到辊道 ...

翻转电机用步进电机就可以 了

网友:
你这个得加传感器吧

网友:
还有编码器

楼主:
链接:https :// pan. ba idu. com/s/ 1Tldpu QOI5 Pn4I FtX D38  hg(去掉空格)

楼主:
谢谢     是少了2个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进槽处没有限位和止挡,就是下一块板子什么时候过来得有信号。

传感器忘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中结构应该可以,电机链条作为旋转机构动力,关键点夹槽宽度要大于板的厚度(板子进出夹槽时不要与板接触 ...

板子进出夹槽时没有与板接触, 上下有5mm余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上接的是凸轮分割器吗?如果直接接涡轮蜗杆减速机,定位可能有问题,毕竟交流电机

谢谢提醒!!

网友E:
个人觉得翻料那个电机位置不是很好,使得皮带几乎垂直了,最好然皮带倾斜一个大点的角度。
而且每次动作只转四分之一圈,同步带没有减速比,选的是伺服还是步进?
然后进料可以加个分料结构,出料也加一个感应会好些,个人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觉得翻料那个电机位置不是很好,使得皮带几乎垂直了,最好然皮带倾斜一个大点的角度。
而且每次动作只 ...

谢谢!!

网友:
速度要求不高的话,把输送线做成“v”字形~~~~~~翻板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