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求该设备中存在设计问题!【翻板机2】

楼主(2018-04-09):
同标题,求教:求该设备中存在的设计问题!【翻板机2】
欢迎各位在评论中发表意见、建议 !   先谢谢大家了!!

原文件为SolidWorks  16版的,    文件中有一个IGS文件 。

滚筒式翻转机
链接看评论(去掉空格)  网盘密码:9dhk     解压密码:miaohaibin

谢谢!!

楼主:
htt ps:// pan.b aidu .com /s/1G t3V yRdlTy MHgA Lj-LM SW A

网友:
我也是新手,进来研究学习一下!

网友:
进来膜拜大神

网友A:
没什么好建议,给你分享个道闸的结构

网友B:
这个翻板结构较上个倍速链翻板机构来说,更靠谱一点,唯一的问题就是你采用气缸夹紧之后翻转的,那么多次的旋转,气缸气管会不会寿命很短

网友C:
旋转气缸前面需要旋转的机构不要直接安装在旋转气缸上,加一个中转的,保证旋转气缸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好建议,给你分享个道闸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翻板结构较上个倍速链翻板机构来说,更靠谱一点,唯一的问题就是你采用气缸夹紧之后翻转的,那么多次的 ...

配气管时气管长度应该会有运动余量,且气管外部套保护胶,寿命应该不受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旋转气缸前面需要旋转的机构不要直接安装在旋转气缸上,加一个中转的,保证旋转气缸寿命。

这有想过,没想出来。      后来只能在气缸中空位置上加了一根轴来当支撑用,来减轻气缸受到的绕矩,

网友:
有一种原地翻转机构,大致就是侧边转180°的同时整个部件移动到另一侧,利用直线运动+齿轮齿条可实现……一个动力就能完成,效率也会快很多,当年你要没太高的效率要求这样也行

网友:
旋转气缸中间的轴有什么作用,为什么选用 深沟球轴承?如果产品重量大,辊筒采用双链轮,两两对联,可靠性能提高

网友:
我也是新手,学习学习~

网友(2018-06-07):
我是新手,进来研究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