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2017应用程序选项对话框显示不完全怎么办?

楼主(2018-04-10):
inventor2017应用程序选项对话框显示不完全怎么办?下部确定、应用选项在屏幕下方,无法选择

网友:
换操作系统或显示器分辨率

网友:
问楼主:您是在Win10中吧?

楼主:
图片不会传,win10是否都有这种问题,有解决办法没有?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不会传,win10是否都有这种问题,有解决办法没有?谢谢

那就对了。
您有两个办法:
1)将系统字体设置成100%,小点,凑合看吧。或者试着拖动界面的上沿,我记得能拉成比较矮的样子。
2)换装2018版本,其实Inventor真的支持在Win10下运行,是在Inventor2018.1之后

楼主:
谢谢老师,一直在学习您的视频,受教了, 老师威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