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琴板,表面上大概6种孔型,共450多个孔,如何加工能快一些

楼主(2018-04-10):
加工琴板,表面上大概6种孔型,共450多个孔,板面大概尺寸是1400*1600,50摇臂钻加工效率太低,数控加工的话一天也就是能加工一两片,请问各位大神,有何机床能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至少每天也得生产5片

网友:
激光切割

楼主:
铸铁件,而且厚度应该也不太适合激光切割,再说激光切割成本太高了

网友:
数控龙门

网友:
数控钻铣复合机(几万-几十万元)都有!

网友A:
数控效率这么低 不应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控效率这么低 不应该吧

上下零件、装夹的时间加上450多个孔,加工再划窝,数控加工每天1片多点就不错了

网友:
上个图,要求写一下,比如孔径公差,位置公差,工件厚度等。数控效率该不会低的。

网友:
数控转塔冲床,改变冲头的尺寸型号就行

网友:
琴板是什么啊?

网友B:
首先你是多大的孔,还是你考虑的钻头上面,普通钻头和硬质合金钻头,就相差5倍的效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是多大的孔,还是你考虑的钻头上面,普通钻头和硬质合金钻头,就相差5倍的效率了

2.6、3.6、10、12、好像还有一种是8的,前四种孔比较多,8的少点,就是用的合金钻头加工的,不过效率还是低啊

网友:
你再要效率高要么就是伊斯卡的皇冠钻了。我不知道你工件多厚,不然的话可以计算出加工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