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机械加工的热处理标识问题

楼主(2018-04-10):
想问大家,平时做零件加工是在图纸上写明热处理,还是直接规定热处理后的材料牌号。比如6061铝合金,我本人喜欢直接标材料6061-T6,省去了热处理的工艺标注。

网友A:
第一次见这种标准  我要是这样标 肯定被骂死 大家都看不懂

网友:
最好写一下,熟悉的还好,就怕不熟悉又胆大的,坑的你没话说。

楼主:
因为我们公司加工量小,周期还紧,所以一般直接是加工厂直接买材料回来直接加工,6061-T6是经过时效和固溶后的6061合金,市场上也有成品卖的,所以我觉得这样标材料会好一些,具体这样做规不规范还请大侠指教。

网友(点评):
直接写6060-T6没什么问题的。再说了,这种热处理过的材料加工完后,可能还需要阳极氧化处理什么的。

网友:
采购的原材的热处理状态,能用简单符号(或简写)表示是可以的啊。
在零件整个加工流程里面的热处理要求,那我觉得必须写详细点,那也没有简单的符号(或简写)可以表示

网友:
6061-T6是原材料的牌号。不算热处理工艺。

网友:
原材料的热处理你不要考虑那么多  你要6061-T6的材料  材料就写6061-T6就行了  毫无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这种标准  我要是这样标 肯定被骂死 大家都看不懂

不是别人看不懂  是他们就不懂!材料写6061-T6毫无问题!难道你买个6061的材料 自己回来T6处理?肯定是材料厂自己T6处理过的!

网友:
铝合金的话 当然可以根据标号确定是否是经过热处理的 不过得看你要买的规格材料的回货周期怎么样啊 要是时间长 是能买正常的之后再自己处理 这个东西也不是什么死规定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