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传送,材料如何顺利改变传送方向

楼主(2018-04-10):
铁板片材从机台中传送出来后,想让他从另外一个方向流出,因为节拍很快,而且最长的部品长度有1400mm,所以考虑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让他自动掉在下节皮带上面(保证两片材料不会叠料,材料不会水平旋转方向)

网友:
加个气缸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下面那个速度快点

网友:
加个侧弯的档边就可以过渡过去了

网友:
皮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建议用标准的链板线设计.分料合流转弯都比皮带线有优势.

网友A:
加挡板,下边皮带速度快或者等于上皮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挡板,下边皮带速度快或者等于上皮带。

片材流出来的最快速度是85片/分钟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片材流出来的最快速度是85片/分钟

我们做的是纸张的转向,和你这个一样,你的片材从上皮带掉到下皮带的之前要有个挡板挡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片材流出来的最快速度是85片/分钟

不管你流速多快,只要下比上快或者相等,就不会出问题

网友:
添一个向下输送的架子 自动落到皮带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做的是纸张的转向,和你这个一样,你的片材从上皮带掉到下皮带的之前要有个挡板挡着。

纸张那么轻,我们这可是铁板呢,撞在挡板上面吓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