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型同步轮传动问题

楼主(2018-04-10):
       如图,电机上装的是L型同步轮,10齿的,下面轴装的是15齿的,现在出现说同步轮皮带拉紧之后,会有比较大的间隙,导致电机转动180度,下面的轴,转动可能只有170+的样子,有时候是电机已经转了几度了,但是底下的轴一点都没动。但是我单拿L型同步轮配皮带又没有那么大的间隙,请问各位大侠,我是应该换同步轮,还是加压轮,还是别的原因?

网友:
电机功率多少撒

网友A:
你同步轮选型的时候有没有计算下 还是就是按经验选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同步轮选型的时候有没有计算下 还是就是按经验选选

计算过同步轮皮带尺寸,之前用XL的,因为扭矩比较大,皮带受不住力,经常要换,所以从XL换成了L,这个跟电机功率有啥关系?

网友B:
也许皮带与槽的间隙不匹配,如果要求精确,换皮带轮或者皮带的效果比加压轮会好一些。从动有个滞后,如果要求不高,在控制上进行对冲抵消,也可能将就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许皮带与槽的间隙不匹配,如果要求精确,换皮带轮或者皮带的效果比加压轮会好一些。从动有个滞后,如果要 ...

大侠,我用S5M的那种圆弧齿会不会好一些?对冲抵消?我等会问问电工,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再不来人我就要凉了。。。。快来个大侠打救一下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我用S5M的那种圆弧齿会不会好一些?对冲抵消?我等会问问电工,谢谢。

什么型号的同步带就配什么型号的同步轮。和厂家多沟通。

网友(2018-07-20):
用圆弧齿会好很多

网友:
按减速比来说   有180*10/15 =120 度, 怎么会有170度呢?

网友:
lz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点评):
你又要抄别人的了吗?小偷成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