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CrMo材料调质与热轧的区别?

楼主(2018-04-10):
我们公司现在要设计一款液压拉伸器,拉伸的螺栓为材料42CrMo   调质处理HRC28-32      但是看别人的分析数据,好像热轧的比调质的要好,是不是这样?图中是10种相同材质不同公司生产的42CrMo材料.

楼主:
没有大神知道吗

网友:
应该不会是这样,因为钢材的热轧只是在加热到一定温度后,金属容易变形了,以建筑用的钢筋为例,这时把它轧成钢筋,这种工艺生产出的钢筋叫“热轧钢筋”;热处理钢筋是金属成钢筋形后,对此钢筋进行热处理而改变其特性,提高此钢筋的性能,这是个工艺过程。

网友(点评):
那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呢

网友:
热轧只是一种成型工艺,而且棒材也没办法热轧(一般都是板材或者型材)
42CrMo调质以后的表面硬度一般HB200,调整回火温度表面硬度可以做到HB300以上,够用了。

网友(2019-11-30):
热轧的过程,速度快,冷却过程自然空冷,心部组织不一定能达到某种使用要求。所以有特殊用途的,都要再退火处理。

网友:
对于这种中碳调质钢你可以将热轧简单的理解为伪劣的调质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