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请教:inventor怎么渲染,需要特别的外部插件不?

楼主(2018-04-10):
3DMX没有机械设计软件的精准度,可一直对inventor的渲染技术什么都不懂,求高手个指个操作的流程(具体步骤1,2,3.....),细结我可以自己琢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Inventor Studio

陈老师这个插件是软件自带的还是要另外下载呀

网友:
坏境里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陈老师这个插件是软件自带的还是要另外下载呀

您对Inventor可是很不了解呀,这样您造型也会有不少问题的,现在进入Studio应当不是时候。不过说到渲染,我觉得Showcase才是真正轻灵好用的呀,但是Autodesk自己并不喜欢,已经停止研发了。

网友:
百度搜索 Inventor Studio
怎么现在连使用百度搜索都成稀有行为了吗

网友:
新人报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对Inventor可是很不了解呀,这样您造型也会有不少问题的,现在进入Studio应当不是时候。不过说到渲染, ...

自从inventor换上了showcase的渲染引擎
showcase就没什么用了,毕竟inventor能做的他做不了
他能做的除了按材质全选外还真没啥是studio做不了的

Autodesk的软件名单又臭又长,融合到一起是大趋势

网友:
引用 楼主:
陈老师这个插件是软件自带的还是要另外下载呀

系统自带的,需要程序是完整版的,国内盗版经常有删减,很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