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出铸件图

楼主(2018-04-10):
各位大佬,小弟没有出过铸件图,最近想学习,有没有大佬教下怎么出铸件图,应该注意什么,或者应该看哪些标准呢,

网友:
铸件图就跟零件加工图差不多,只是没有尺寸和形位公差。铸造厂会根据你标的粗糙度留加工余量的。

网友:
现在很多铸件图都不研究的,主要注明大体尺寸,材质。 如果有加工图纸,直接甩给铸造厂就可以了。

网友:
参考 机械设计手册  《铸件设计的工艺性和铸件结构要素》

楼主:
多谢各位 不一一回复了

网友A:
1. 不要漏加工符号
2. 不要漏尺寸
3. 添加技术要求

网友:
凸台,圆角,拔模斜度等等。

网友(2018-09-28):
引用 网友A:
1. 不要漏加工符号
2. 不要漏尺寸
3. 添加技术要求

你会出吗,  有偿帮忙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