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受20T动载荷机械升降机构

楼主(2018-04-10):
想设计一款承受15~20T的机械升降平台(用于高度补偿)
1、载荷为正玄波动载荷,10T±10T(0~20T的正玄波载荷);
2、平台顶面尺寸:900mm×300mm(2件),
     PS:若整体设计900mm×1000mm,但可能两边高度不一致;
3、可自调节高度:最低150mm,最高1250mm
4、纯机械(降低维护,若液压如何选择),反复使用(耐用性),耐久性好。
各位大神,请提供一些指导意见或方向,谢谢!

(之前设计的简易支架,但更换件后高度会变化,无法新的满足使用要求)

网友A:
两边两根大立柱,中间一横梁联结,横梁上承重,立柱和横梁用线轨加齿轮传动,后面加配重。

网友B:
可参考蜗轮丝杠升降机   易于维护

网友:
楼主棒棒的,分享很有用。十分感谢十分感谢。楼主真厉害。

网友:
最低高度150,最高1250,估计承载物体高度不会大于1米。建议四立柱框架结构,框架高度2.5米。液压钢缆提升。

网友:
注意配重需不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边两根大立柱,中间一横梁联结,横梁上承重,立柱和横梁用线轨加齿轮传动,后面加配重。

哦,谢谢。
主要用途是高度补偿,底面可与地面平台连接,这样可以不加配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参考蜗轮丝杠升降机   易于维护

涡轮丝杆,普遍的承载能力好像不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涡轮丝杆,普遍的承载能力好像不高

可以查一下蜗轮丝杠升降机样本  有类似的案例  也有丝杠长度与负载曲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