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问题请教

楼主(2018-04-10):
电机:2.2KW四级电机  配减速机177:1(出力轴转速约8转)//  经过齿轮近一步减速:10M 27齿到10M 19齿    最终转速5.5转/分。//  材料为45钢   齿部高频   HRC42
//  使用时间:2个月左右     齿部严重磨损。
//  为颗粒搅拌设备,因为工艺原因要求转速在5转左右。设备空间有限,不好再做大做厚。
//  现考虑改用20CrMnTi  渗碳淬火回火。是否可行?望指教!

网友A:
建议更换材质后19齿比27齿硬度高个3-4HR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更换材质后19齿比27齿硬度高个3-4HRC。

这是为了寿命平均吧?关键我现在2个寿命都达不到。

网友(点评):
那就是过载了

网友:
这负载得多大才能磨损成这样,按标准模数10的齿轮能承受相当大的负载,两个月不至于磨损成如此不堪,不知道热处理是否真的做了,材料是否真的是45?

网友:
两个齿分别用不同材料做试试

网友:
为什么不能加厚?从你拍的照片看你的齿轮带凸台,应该可以加厚的吧,就算内圈不可以加厚,单独加厚齿轮外圈也没什么问题吧,就算是什么都不改动,你把直齿轮改为斜齿轮,也相当于齿宽加宽了,而且对啮合也有好处。

网友:
油脂加多了吧

楼主:
油脂是有点多(客户那边自己加的),为什么会影响?

网友(点评):
没磨损还凑合,一旦发生磨损 那些铁屑、粉末就跟油脂混合在一起,相当于砂纸了

网友:
开放式的还指望什么寿命。。。。

网友:
这个 是不是要考虑下  1.配对齿轮材料 热处理  是不是达到要求
            2.齿轮箱的加工问题 ,齿轮装配原因。齿轮箱中心距误差   轴承孔是不是同心。
3.装配的时候齿轮箱有没有铁销等异物
请楼下兄弟补充

网友:
我算出来的结果是你这机构最后输出的扭矩是3820Nm,你看看你的这两个齿轮能承受吗

网友:
问题是你知不知道你的负载有多大?

网友:
上月我们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加厚齿轮换上。20CrMnTi渗C淬火比45#好得多。

网友:
相当好的失效教材,顶。
电机只有2.2KW,主要失效原因在于磨料磨损,加强防护。

网友:
楼主这对齿轮输出扭矩3800多N.m的扭矩,主要是接触应力较大,如果是正儿八经的45钢高频淬火HRC50以上,也是勉强可以的,就怕热处理随便糊弄几下。所以还是改20CrMnTi渗碳淬火,HRC58以上,就没问题了。

网友B:
不知在做之前理论计算是否通过,计算了一下,45#钢做的齿轮齿面接触强度不够看一计算结果。
齿轮厚度多少?加工精度多少?

网友:
硬度太低了,为什么知道材料,但不去换呢?可以试试,20GrMoAl也可以,出于什么原因会犹豫?

网友:
在齿轮设计中两个相互作用的齿轮一般不使用同种材料,一个硬,一个要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在做之前理论计算是否通过,计算了一下,45#钢做的齿轮齿面接触强度不够看一计算结果。
齿轮厚度多少 ...

大的厚度40  小的45。制作实际精度8级(要求的是7级)。   齿部高频,硬度做到42HRC。
现在的做法是还是45钢,一个高频做到40的硬度,一个渗碳做到50.(经常合作的厂商对其他材料没把握,怕做不好,东西不多又怕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的厚度40  小的45。制作实际精度8级(要求的是7级)。   齿部高频,硬度做到42HRC。
现在的做法是还 ...

嗯,试一下吧,个人认为40的硬度还是低了。加工精度让厂家保证一下。
理论上应满足ISO 6336-5 Figure 11/12 MQ级

网友:
1、齿面硬度不够,可能热处理没有做好;
2、齿的芯部硬度偏低;
3、改变齿轮材料及热处理方式

网友:
速度这么慢,可以做小的机油箱,齿轮足够润滑可以保持材料特性。

网友:
直接换一个大减速比的减速电机更可靠

网友:
总体评价
按照45钢,HRC42,小齿轮输入扭矩15(N.M)X177=2655N.M模数为10的情况下
-------齿面接触计算
小齿轮疲劳强度安全系数:0.9184-------不合格!
大齿轮疲劳强度安全系数:0.9432-------不合格!
小齿轮静强度安全系数:0.9903-------不合格!
大齿轮静强度安全系数:0.9903-------不合格!
-------轮齿弯曲计算
小齿轮疲劳强度安全系数:1.4735-------合格!
大齿轮疲劳强度安全系数:1.6534-------足够!
小齿轮静强度安全系数:1.8011-------合格!
大齿轮静强度安全系数:1.9161-------合格!

疲劳强度不够,负荷满载时,很容易失效。

网友:
换个速比251的减速电机。箱体内润滑条件好,都有预留安全系数。不用担心磨损问题。还能简化你的传动结构,你这2个齿轮都不用了。如果一定要用的话,那就用好的材料,渗碳淬火吧。最好齿轮能在加厚点(2个齿轮同时加厚),提高安全系数。
但是润滑条件不好。寿命也不会太长。多做几个齿轮做为备件吧。

网友:
严重同意16楼和26楼!

网友:
建议设计为等滑比变位齿轮。

网友:
用渗碳钢肯定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