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非标设计中光电感应开关的选用

楼主(2018-04-10):
      各位大神,下午好,有个问题请教下大家。我们公司有一台设备,设备有一直线运动机构(就是同步带传动拖着机械手来回跑。)机械手原点位置有安装光电感应开关(槽式),正常情况下机械手到了原点位置就能停止。但现实中这个设备偶尔还是会出现超出原点,导致撞到机箱顶部。我现在想法是加个限位开关或者接近开关,各位大神帮我看看,这样能不能解决碰撞问题。还要,原点位置有光电感应开关为什么机械手还是会出现超出行程撞机?真是好奇怪啊

网友:
加个机械限位吧

网友:
是不是没检测到?

网友:
增加机械限位

网友:
在原点之前再加一个光电开关,减速用的,就不会再出现超程的现象了。

网友(点评):
赞同,需要两个死限位一个原点

网友A:
这个问题电控工程师完全可以解决,装个机械限位也不行,按照楼主这个说法,到了原点后电机还在运转

网友:
速度太快肯定停不下来

网友B:
让你们电气工程师检查下吧,感应开关检测到信号,电机停车,这么简单的程序,
电机不带刹车,惯性大,冲过去了?延长减速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让你们电气工程师检查下吧,感应开关检测到信号,电机停车,这么简单的程序,
电机不带刹车,惯性大,冲过 ...

你好,我现在有个困惑,就是从咱们机械设计角度看,设置一个光电感应开关有没有问题?搞清楚这个我才有底气去找电气工程师。(本人刚入非标设计这坑,小白一只)

网友C:
你这个电机是伺服电机不,伺服电机调节刚性,再试效果。
机械部分可以加气压或者油压缓冲器可以防止撞击机箱
控制部分安装接近开关

网友:
前面加一个感应开关减速啊

网友D:
你那个是原点开关,不是限位开关

网友E:
是不是速度快了,没有来得及反映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现在有个困惑,就是从咱们机械设计角度看,设置一个光电感应开关有没有问题?搞清楚这个我才有底 ...

你问问你们电气工程师,机械行程上,设置一个感应开关,不管是光电式还是机械触点式,只要有一个高电位或者低电位信号到系统PLC输入端,系统控制电机减速,停车。

程序和原理都非常简单,你只要检查感应开关每次都能正常工作就好了,
剩下的就是电气工程师去调程序或者参数就ok了。机械上肯定是没错的。
数控设备伺服轴设置硬限位,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
楼主棒棒的,分享很有用。十分感谢十分感谢。楼主真厉害。

网友F:
一般会有减速光电 到位光电 你不能在正常运行时候感应到直接停止速度快的快就会超出感应范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电机是伺服电机不,伺服电机调节刚性,再试效果。
机械部分可以加气压或者油压缓冲器可以防止撞击机 ...

你好,确实是伺服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问问你们电气工程师,机械行程上,设置一个感应开关,不管是光电式还是机械触点式,只要有一个高电位或 ...

好的,谢谢。光电感应开关我确认过是没问题的,我叫电气工程师查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会有减速光电 到位光电 你不能在正常运行时候感应到直接停止速度快的快就会超出感应范围的。。。。

谢谢,说的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速度快了,没有来得及反映

有可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那个是原点开关,不是限位开关

对,是原点开关,所以在考虑加个限位开关。但是原点开关为什么失效至今没搞懂。

网友:
这种情况哪怕就一个开关,再差也有十丝的回零精度才是,除非有干扰才撞罩壳

网友G:
纯机械的说点自己的看法,不对的地方大家也可以纠正下,第一就是伺服电机的停止是一个过程,给了一个停止信号后,电机停止信号时速度到0的一个过程需要时间,如果收到信号时速度太快,相应这个最短时间应该增加(加速度应该是有极限值),那么就形成超过传感器位置现象,第二种,负载的惯量太大,电机停止信号接收后其实还是运动的,造成位置超过传感器,所以解决办法如果单纯使用机械限位的话都没有实际解决隐患,还可能带来机械振动,零部件寿命等问题,解决思路应该是综合的:1、校对使用速度到0时所需要的时间,看情况是否增加一个减速传感器,让停止段的速度曲线合理化;2、校对电机惯量和实际使用惯量,确认是否型号符合,或者是否考虑抱闸;3、增加机械限位,不是单纯使用,而是和其他措施一起,出于防错思路。

网友:
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加机械限位,没想到论坛大神这么多,受益匪浅啊!

网友:
编程里面快要到原点可以根据行程体检做一个减速动作,另外做一个机械限位,别把外壳弄坏了

网友D:
你的意思是零位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意思是零位跑了?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纯机械的说点自己的看法,不对的地方大家也可以纠正下,第一就是伺服电机的停止是一个过程,给了一个停止信 ...

感谢你这么用心的回答,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纯机械的说点自己的看法,不对的地方大家也可以纠正下,第一就是伺服电机的停止是一个过程,给了一个停止信 ...

正走多少远反向走了多少远,PLC都记得,你回零时知道零位有多远的,高速走个相对长度(适当扣一点),PLC自己给你规划好加减速,走完定长发现还未到零位,再低速趟过去就是,根本不会冲到机箱,PLC的加减速不是吃素的。楼主这情况很可能是走出去或者回来时有误脉冲

网友:
PLC发脉冲很容易跑零位

网友:
额,你把原点信号传感器稍微移动一下位置,这现象可能就会消失,至于是什么原因,请查阅《伺服电机技术》

网友:
速度快肯定会有过冲的啊

网友:
同意23楼,从电气上说可以控制,从机械上说有惯性要考虑,两者结合,控制要考虑惯性才行

网友:
惯性来不及停,冲出去了吧。

网友H:
同步带的伺服电机加到机械手外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同步带的伺服电机加到机械手外轴上。

不好意思,没看懂。同步带伺服电机必须和机械手分开,机械手就是靠伺服电机带动同步带,机械手和同步带一起运动。

网友:
是每次过冲的位置都一样吗,如果都一样那就是电气编程的问题,如果不一样那就是伺服电机使用错误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确实是伺服电机。

伺服电机调节刚性一般会防止撞击,刚性强的话给相应脉冲一般就走对应脉冲的位置

网友I:
伺服电机直接驱动同步带?中间没有加减速机吗?负载大不大?可能是电机转子与负载惯量比不匹配,导致刚性不好容易导致过冲现象,最好做到10以内,调调伺服电机刚性与增益试试,还有把加减速时间适当设长,我觉得加机械限位或者限位光电都治标不治本。

楼主:
引用 网友I:
伺服电机直接驱动同步带?中间没有加减速机吗?负载大不大?可能是电机转子与负载惯量比不匹配,导致刚性不 ...

有联轴器过渡,没有减速机。谢谢,让我又多了个考虑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伺服电机调节刚性一般会防止撞击,刚性强的话给相应脉冲一般就走对应脉冲的位置

好的,谢谢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滑块两端装上防撞块。

网友:
有个减速时间的,并不是瞬间停止,所以可以在你这个光电前面一点再加一个光电,感应到之后减速,感应到第二个之后就能停止了

网友:
作为机械工程师,有4个地方需要了解,第一,是不是光电传感器没有检测到;第二,假如光电传感器有感应,还是出现这种情况,那么考虑是不是惯性大了,冲出去了,这种需要再光电传感器的前面再加一个传感器,感应到机械手到的时候开始减速;第三,添加缓冲器,第四,添加接近开关,第五,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伺服电机带动,一般我设计这个使用伺服电机带动的,那么,可以要求程序员在写程序的时候做一个软限位,每当软限位触发的时候报警,说明你的外部感应条件失效了。上面的几种情况,第一种是让你去了解一下,第二种,第三种设计上,第四种可有可无,第五种,一般我要求程序员都要求写上。在上面那种情况,撞出去了,可以让程序员查看程序报文是否有传感器的信号输出。

网友:
大神很多,我这边也碰到过感应片宽度不够,直接冲过去的情况

网友J:
感觉你是只使用了一个光电开关并将其设置在行程的一端
从机械角度来说 应该也是可以的
走出去多少脉冲量 回来就是了
但是你这个光电开关估计太偏了点  给负载缓冲量太小了
我的理解是负载在回来感应到光电开关后就开始减速过程 直至停止
如果惯性量太大 会造成你说的问题
你先确认惯性量是否有超出电机的使用范围
然后依情况调整速度 光电开关位置 更大功率的伺服马达等

我们这边处理的方法是装了三个光电开关
零位在中间  两端两个极限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电控工程师完全可以解决,装个机械限位也不行,按照楼主这个说法,到了原点后电机还在运转

对的,这现象主要是电气工程师或者软件怎么设置电机减速,正常情况下,到达终点一段距离之前,就应该开始减速喽

网友:
设备限位肯定要有机械限位和电气限位,速度不高的话应该不会出问题,你这个是不是速度太高,而且电机是不是选择的抱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感觉你是只使用了一个光电开关并将其设置在行程的一端
从机械角度来说 应该也是可以的
走出去多少脉冲量  ...

感谢你这么用心的分析,我再复查下。

网友:
这个很有可能是与同步带轮连接的地方打滑造成的  建议检查一下是否松动

网友K:
现有市面上的槽型光电容易受强光影响,造成检测不准,可以加一个橡胶限位块或者加一个微动开关来给限位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K:
现有市面上的槽型光电容易受强光影响,造成检测不准,可以加一个橡胶限位块或者加一个微动开关来给限位信号

好的,感谢你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