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能看出这个东西是由于什么原因断的吗?

楼主(2018-04-10):
一个东西,异常折断,附件为断口照片,哪位大神能看出这个东西是由于什么原因断的吗?

网友:
看这断面,材料热处理后硬度很高,所以比较脆,估计是表面局部缺陷加冲击载荷造成局部应力集中,“嘎”直接掰断了。

网友(点评):
大侠,你说的冲击载荷我完全同意。同时看左上方和右上方的粗糙断面,应当是疲劳断裂的典型特征

网友(点评):
有声音的回复,哈哈。我也这么觉得。

网友:
感觉是疲劳断裂,图片左上和右上方向同时有周期变化的外力出现,在长时间使用以后,左上和右上开始出现局部疲劳破坏,然后慢慢扩展,后突然整体断裂

网友:
看场合,第一个怀疑对象肯定是热处理不全面,有缺陷,导致这块是危险位置。要是热处理有保障的话,应该就是设计时候未全面考虑周期性冲击载荷过大,导致未到设计寿命时间断裂。可以换根大轴或者材料更好的

网友:
我觉着应该是在热处理的时候有裂纹了.在工作的时候,应力集中,拉断了

网友:
截面相对光滑,没有波纹状的结构,看起来材料比较脆,受连续冲击后一次性断裂

网友:
可能是热处理未达标,负载时冲击力大造成断裂

网友:
感觉就是单纯的骨折…

网友A:
两张照片相同,不是两个断面。

网友(点评):
是一个断面,担心看不清楚,照了很多张,选择了两张最清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张照片相同,不是两个断面。

另一个的设备上?两个断面都要拍,以后注意现场收集资料。

网友:
应该是脆断,可能是受外界达大的冲击导致。

网友:
要看看径向结构,感觉热处理硬度过了。本来轴心部应该软的,有韧性。现在。。。

网友:
组织很均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