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硬铬后如何处理表面?

楼主(2018-04-10):
图中的轴,车加工后红色部分要镀硬铬(厚度0.09~0.1mm)
但是镀金厂拿回来一看,表面好粗糙,怎么办?
上磨床的话是不是要保证轴承位和镀铬面的同心度,是不是要先留加工余量,然后重头到尾都磨床来一遍?
上磨床的话,镀铬面要留多少,从没接触过磨床。

网友A:
镀层能有多厚?都是U级的,顶破天也就丝级。。

你还要磨,磨了估计镀层都没有了。。

要光亮,干嘛镀硬铬

网友(点评):
镀硬铬后再精磨啊 一般都是这样处理的,没有哪家电镀厂敢保证 电镀后能符合你尺寸公差

网友B:
镀硬铬一般厚度为0.05-0.15mm左右,镀前加工留有余量,镀铬后上磨床磨至尺寸。

这个copy去年类似问题帖子‘默笑沧海’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镀层能有多厚?都是U级的,顶破天也就丝级。。

你还要磨,磨了估计镀层都没有了。。

镀层和骨架油封内孔接触,因为有杂质,为了耐磨。

网友:
可以上磨床,镀层留个0.03-0.05就够了,要求高还可以抛光一下,其实镀前零件的光洁度也需要控制,这也影响镀后零件表面的粗糙度。

网友:
印刷机的滚筒圆柱表面都是电镀硬铬后再磨削的。当然,如果尺寸精度不高的话也可以镀后抛光即。

网友C:
硬洛也不难看吧。。。当然跟装饰铬没法比,有点暗

网友D:
谁都有啥都不知道的进步阶段。

那怎么办?怎么进步自己或自己的企业?

养好合作伙伴,如外发加工商。

一味追求价格而经常换加工商的话,对方也会懒得仔细准确地告诉你该怎么办。

而我,以前也遇到过楼主这种问题。

怎么解决?

给加工商的工程图是最终结果图,之前工序该怎么办,都是加工商的事儿。

简单吧!?

网友(点评):
加工商关系户就game over 我们老板就一句话:你明知道加工商做不到,干嘛还这样设计,坑吧

网友(点评):
我以前没线切割机的时候,外发线切割件,都是给有责任心的、认真的、却没有线切割机的机加工厂。报价,比我自己找的还便宜。别忘了,人家也有外发厂的。

网友:
你这是做什么用的,镀的那面跟轴承位的跳动是多少,光洁度是多少,没有尺寸公差要求怎么判断呢,上磨床跳动0.02-0.03基本都能达到的

网友E:
首先要知道,你镀硬铬是为了什么?一般都是为了减少摩擦系数,较少磨损,保证更长的使用寿命。所以采取的工艺一般镀前要粗磨,镀后要精磨。不磨就失去了镀硬铬的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要知道,你镀硬铬是为了什么?一般都是为了减少摩擦系数,较少磨损,保证更长的使用寿命。所以采取的工 ...

镀后要磨的话应该留多厚呢?
我的情况是,和油封接触,增强耐磨,因为有异物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谁都有啥都不知道的进步阶段。

那怎么办?怎么进步自己或自己的企业?

牛仔兄

网友(点评):
牛仔兄就是牛!

网友(点评):
少换供应商,多跟供应商沟通,能学到很多、能省下不少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镀后要磨的话应该留多厚呢?
我的情况是,和油封接触,增强耐磨,因为有异物干扰。

一般耐磨零件保留厚度10~50μm,特殊耐磨零件50~300μm,修复零件可以更厚。你要考虑经济性和成本了,以及你这个零件是否需要特别可靠和重要,也就是,你这个零件是否是机器的核心部件来确定磨后的镀层厚度。图纸上只需要给出最终需要的厚度,至于工艺厚度由制造的人来决定。

网友:
镀前光洁度高一些,之后抛光就可以。

网友:
请把工件的要求标出来,要求?材料?等等,镀铬很多都是防锈耐腐蚀,增加耐磨的话镀铬,10选都算不上

网友(2021-12-09):
表面毛的情况也镀铬工艺有关系   我们镀出来就不会毛    浙江如果要做可以联系我  173   6973  5029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镀硬铬一般厚度为0.05-0.15mm左右,镀前加工留有余量,镀铬后上磨床磨至尺寸。

这个copy去年类似问题帖 ...

厚度应该是少了个0,厚度一般在1丝左右,0.008-0.015mm

网友:
可以镀5-8个丝,在车床上用砂带超精,磨下去1-2丝左右。

网友:
镀铬考虑5丝余量,轴上双顶针夹住上磨床,能够保证与轴承的同心度要求。

网友(2022-05-08):
引用 网友C:
硬洛也不难看吧。。。当然跟装饰铬没法比,有点暗

镀硬铬表面也有技术工艺,有些厂家做出来毛边大,是镀时电流造成的,我见过有做的好的,表面很光亮!

网友:
镀后抛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