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压拉伸器的设计?

楼主(2018-04-11):
我们公司现在设计一款液压拉伸器,需要将图中的连杆螺栓拉伸一定长度,然后锁紧。螺栓材质为42CrMo,调质硬度HRC30,如图所示,在计算拉伸长度时是以尺寸A为计算标距,还是以尺寸B为计算标距?还有这个螺栓最长能够拉伸多长,怎么计算的?是不是直接用胡克定律计算就可以了?是不是只要在许用应力内,拉伸一定长度就可以了?还有就是,计算是以螺纹小径计算还是以连杆最小的截面圆计算?

网友:
尺寸A.

网友(点评):
为什么是A呢

网友:
以连杆最小的截面圆计算。

网友(点评):
谢谢 我想也应该是。本人文科生,转行学设计。。。。。见笑了

网友:
楼主很厉害,文科生转行搞设计,佩服佩服。没有关系,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网友:
没接触过,可以用仿真软件试下么?

网友:
用过液压螺母,就是这个东西。拉伸尺寸个人感觉也应该是A,左端有一部分是螺纹固定的。这个拉伸量建议看一下螺栓的预紧扭矩还有伸长量,这个有计算公式,不能只用拉伸强度算,应该参考螺栓类的安全系数,看看那个的许用应力。

网友(点评):
材料的安全系数我取的1.5 屈服极限900MPA 弹性模量210GPA 伸长量为0.5MM 许用应力应该是600MPA达到伸长量应该是420MPA没有超过许用应力。这个螺栓预紧扭矩和伸长量怎么计算 我只有根据以前的伸长量来倒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