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盘怎么和直径15MM的轴固定一起

楼主(2018-04-11):
直径400MM的转盘怎么和直径15MM的轴固定一起

网友:
轻的话是不是可以用轴套,重的话怎么不改法兰连接,一定要轴吗?

网友:
固定不受限制吗?可以在大转盘上钻个孔,然后把小轴过盈配合砸进去

网友A:
轴上有没有键槽?

网友B:
键槽,法兰,涨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上有没有键槽?

没有键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键槽,法兰,涨套?

用法兰的话怎么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