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比较好的CPK的EXCLE模板表格(同时含单边和双边计算的)

楼主(2018-04-11):
请教各位,寻找一个比较好的计算CPK的表单,里面可以选取单边和双边选项的,我目前找到的,基本都只有计算双边的。

网友A:
CPK什么东东?

网友B:
下载个minitab   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个minitab   就搞定了

不要这个,Excel好,每台电脑上可以操作,那个还要安装软件,再说,我也不会用那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K什么东东?

同志,你在做质检吗

网友(2022-08-09):
一个minitab足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