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拉动插销结构

楼主(2018-04-11):
想做一个拉动定位插销,要求拉动一次插销松开,再拉一次插销插上,结构类似按压式的圆珠笔结构,有高人指点一下有没有更简单的结构实现该功能,谢谢

网友A:
按压式的圆珠笔反过来用,按压头就是插销。

网友B:
我做过一个类似机构,电机带动,

网友:
sim卡结构了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压式的圆珠笔反过来用,按压头就是插销。

想做简单点,圆珠笔的结构不太好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过一个类似机构,电机带动,

做纯手动的,电动的要好实现

网友:
那就更简单些,见过刨床上的递进机构没?

把销子拉出后转一下,使销子不能复位,

复位的时候转回原位

网友:
手动不需要那么复杂吧,手动不是做个螺旋擦槽,左右扳比按更符合人体工程学吧。你觉得呢,

网友:
圆珠笔哪个槽很简单,但是经常按,可能磨损比较快,

网友:
级别太低。发布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做简单点,圆珠笔的结构不太好加工

简单就用电磁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