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如何选择

楼主(2018-04-11):
要达到2m/s,应该如何选择电机?

网友:
去参考机械设计
你会发现你这个问题提的是多么的流弊。
其他条件都没有,就要达到2M/S。在搞笑么

网友:
电机输出的是转速r/min,你这2m/s,是什么概念?输出低的可以用减速机。

楼主:
我这是婴儿车碰撞试验机上要求的,因为不是很清楚,所以到此请教

网友:
什么意思?

网友A:
你这问题问的。好吧,强装明白。假设你的论证直径为z,那么轮着转一圈的距离是l=π*z。  你需要2m/s=120m/min,那么你所求的转速就是120/l,如果要加减速机,就把减速比算上

网友:
摩擦力*速度*安全系数=电机功率    我们粗选电机都按这个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问题问的。好吧,强装明白。假设你的论证直径为z,那么轮着转一圈的距离是l=π*z。  你需要2m/s=120m/m ...

这个是国家标准上规定的,2m/s

网友:
2m/s应该是状态。国家没有规定电机是这样的。大家说你没有把问题描述清楚是你条件没有给出。比如你得给出你这个碰撞测试的轮子是多大的,在什么地面测试,给出大致的摩擦系数,要求的安全系数是多少。还有就是需要多大的力,当然也可以给出质量算出来。有了力,转速,功率三个条件才能选电机,同样还要考虑用不用减速机。你只问2m/s怎么选电机,那个能明白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