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纠偏问题

楼主(2018-04-11):
如图所示,如果皮带反方向走那么皮带偏的方向也是反的
无论纠偏辊往哪个方向调整,皮带都是往图示方向跑,目前我想到的可能是是1、纠偏辊包角过小   2、皮带有问题
皮带是不可能换了,能不能增加一些辅助结构改变皮带的跑偏问题呢?

网友:
一般皮带都会跑偏的。

网友:
用防偏轮。

网友:
一般皮带两端的辊子是鼓形的,可以自动纠偏

网友(点评):
鼓形不好加工

网友:
好的皮带厂家,会给你轮子鼓形参数,一个轴上两端设置可以微调,调整两边张紧力

网友:
调整纠偏轮角度

网友(点评):
调整了,没效果,无论往哪调皮带都往一遍跑

网友:
主滚筒、从滚筒、纠偏轮须平行,保证平行后在考虑其他原因。

网友A:
跑紧不跑松,跑高不跑低,跑大不跑小,跑后不跑前。看看这四个原则你有没有可能遇到的。防止皮带跑骗的话,可以在辊两端加挡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跑紧不跑松,跑高不跑低,跑大不跑小,跑后不跑前。看看这四个原则你有没有可能遇到的。防止皮带跑骗的话, ...

大侠可以的话请解释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侠可以的话请解释解释?

就是按照这四个原则调整张紧呢,从机械本身来看,造成皮带跑偏就是因为辊之间不平行。对应调节就好了

网友:
1、皮带背面加导条   2、纠偏辊与主动、从动辊成角度放置,不是平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