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打开proe工程图标注变形

楼主(2018-04-11):
       我用proe导出工程图,在PROE中已标注,导出DWG格式以后,由于需要把多个零件放到一个DWG文件中去加工,结果移动以后基线标注线变形了,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设置啊?菜鸟一个,请教各位老师,谢谢了。软件版本,PROE5.0, AUTO CAD 2007

网友:
e肯定的

楼主:
上图是正常的, 下图是只要移动以后就会变形,哪怕是在一个文件里移动

网友A:
不兼容的,即使你保存为dwg也没用的

网友:
但是你可以尝试下2018版的CAD,这款可以导入pdf,兼容性很高,不知道proe可不可以兼容

网友B:
还是 用SW 方便,直接出DXF图一比一的 直接加工,根本不不需要弄到CAD里面

网友(点评):
楼主要把导出来的所有的DWG文件放到同一个DWG文件下,SW同样也会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兼容的,即使你保存为dwg也没用的

如果我用PROE导出DWG,直接用CAD打开的话, 显示是正常的,但是不能移动,一移动就变形,但是我需要把很多零件的加工图,放到一个DWG文件里,PROE工程图可以导出pdf格式,不知道用2018CAD打开会不会还是介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 用SW 方便,直接出DXF图一比一的 直接加工,根本不不需要弄到CAD里面

谢谢,我最近就在学SW,有没有好点的学习资料分享啊,我邮箱6710897@qq.com谢谢

网友(点评):
有几本书,要不要便宜转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 用SW 方便,直接出DXF图一比一的 直接加工,根本不不需要弄到CAD里面

SW直接就复制粘贴了,你文件哪怕100个,也就一个小时多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我用PROE导出DWG,直接用CAD打开的话, 显示是正常的,但是不能移动,一移动就变形,但是我需要把很 ...

不知道,但是我用18的CAD导入PDF,虽然图导入了但是修改时问题很多。

网友:
不晓得有没有大神能解决这种问题

网友C:
保存成块再粘贴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保存成块再粘贴呢

或者彻底打散,把标注也打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者彻底打散,把标注也打散

谢谢,已经好了, 就是保存能块以后再操作的

网友:
PROE5.0的工程图转为DWG格式是容易出现bug,一般都是建模时要选择mmN的国际标准制,另外PROE零件图转工程图后,要进行1:1比例的约束。你到PROE的论坛里逛下,里面有很过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