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理论正确尺寸问题,附图

楼主(2018-04-11):
网上查了理论正确尺寸,看的云里雾里,大神能否结合这个图指教一下,通俗一点,谢谢

网友A:
孔的理论位置按以B为基准,距离55,实际可以加减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孔的理论位置按以B为基准,距离55,实际可以加减0.5

多谢

网友B:
这是一张典型的尺寸公差与形位公差混用的错误示范
Y方向
相对于B基准的位置度限制了与基准B平行方向的偏差,公差带形状是以理论尺寸为中心,平行于B基准,宽度为0.5mm的条状区域:即允许孔中心上下各偏0.25mm
这里出现的错误是两个尺寸55,这两个尺寸都应标注相对于B的理论尺寸

X方向未做限制,虽然尺寸下面标了两个等号,但是。。。国标,ISO,乃至任何标准里面都没有这个等号的定义。因此,是典型的错误标法
因此,X方向没有任何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张典型的尺寸公差与形位公差混用的错误示范
Y方向
相对于B基准的位置度限制了与基准B平行方向的偏 ...

学习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张典型的尺寸公差与形位公差混用的错误示范
Y方向
相对于B基准的位置度限制了与基准B平行方向的偏 ...

那么直接在尺寸后面加公差±0.25不是更方便吗?用理论正确尺寸标注有什么好处?

网友(点评):
那得你应该查查什么叫位置度公差,而且你所谓的更方便是从谁的角度,是你画图的角度吗,你考虑过产品装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