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长度2米左右的丝杆是整根制作还是分段拼接更好?

楼主(2018-04-11):
一个电机要带动大概长度在2米左右的丝杆,从价格和功能性上考虑,是直接定制一根2米长的丝杆好,还是用两根短丝杆用联轴器连接更好??
丝杆负载大概在30kg左右

网友:
功能上应该一根丝杆好,价格就不清楚了

网友:
市面上标准的是1米/根,现买现有。

网友:
一整根是最好了,通过联轴器还是不太稳定吧,况且需要购买两根,加到一起的费用也不少啊

网友:
丝杆多粗?

网友A:
楼主说得不明,2根丝杆  中间加联轴器,丝杆螺母怎么过去?,如果双螺母的话,那无所谓了,反正不影响

网友B:
单根的好,同轴度,行程无影响,成本不高,价格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根的好,同轴度,行程无影响,成本不高,价格不高!

但是我是要正反牙丝杆,如果丝杆太长,两个螺母之间的相对移动距离就太长了

网友(点评):
用过,做了两根,中间用轴承座做了连接,联轴器的话不太好

网友:
一整根是最好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但是我是要正反牙丝杆,如果丝杆太长,两个螺母之间的相对移动距离就太长了

轴承座可以直接连接两根轴?能给下安装示意图吗?轴承座有支撑连接作用肯定比联轴器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得不明,2根丝杆  中间加联轴器,丝杆螺母怎么过去?,如果双螺母的话,那无所谓了,反正不影响

联轴器两边的两个丝杆是正反牙丝杆,每个丝杆上有两个螺母做相对运动

网友:
2米长的丝杆会发生抖动。。

网友:
这主要看你两个丝母的最小距离了。如果丝母最小距离足够用两根,用两根是最经济的。另外,同步带、齿轮齿条、钢丝绳都能实现你这个功能,不用非得用丝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