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实体零件转换成装配体后,出工程图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8-04-11):
多实体零件转换成装配体后,出工程图时,装配体中完全相同的零件在标零件序号时系统认为是不同的零件,逐个标零件序号。例如下图中,筋板都是相同的,正常零件序号应该是一个序号加数量,现在标注是每一个筋板都用不同序号就标注。请问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
这个问题可通过装配导航器中的装配层级关系来解决,再插入零部件清单,UG遇到此类问题我是这样解决的,SW也应该相似了。

网友:
直接重复的删掉,自己阵列

网友:
完全相同的零件本来就应该用一个零件序号,但这是建立在人脑中的概念,多实体中的实体转换成装配体后,每个实体都被赋予了一个零件ID,这一点你打开零件属性就能看到,而软件判断是不是一个零件,就是依据这个ID的。

网友(点评):
所以我说的删掉多余的自己阵列 是个好办法

楼主:
那像这样的多实体零件,是没有什么好方法生成零件明细表了。

网友:
装配的时候阵列只有一个序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