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不能直接承重,必须搭配导轨使用是吗

楼主(2018-04-11):
之前没用过丝杆,一直设计的都是直接在丝杆的螺母上连接铰链然后直接承重,今天在淘宝里咨询,客服说丝杆是不负重的,负重是导轨的事,必须搭配导轨一起使用。作为这方面新手的我,感觉问了个蠢问题,希望有经验的前辈指教下,多谢!!

补充内容 (2018-4-11 18:41):
实际情况是不仅需要丝杆的螺母做直线运动,同时还要可以绕着丝杆转动,因为要把平放状态的板子抬高成60-70度的一个斜角状态,不是简单的直上直下,丝杆和导轨配合使用是靠固定板,固定后螺母就不能做转动了,唉

网友A:
你能把之前的丝杠直接承重的结构图贴出来吗,因为你的做法太违反力学了

网友B:
淘宝店主说的很对,丝杠、齿条一半不用于承受重力,只作为导向使用。

网友C:
要看那个方向受力,也有丝杠可以带几十公斤的负载。一般负载是要通过导轨或者型材机构来承重。建议看下FESTO和SMC的样册,里面有截面图纸还有负载的详细说明。

网友:
丝杆传动轴向承重,径向配合导轨!

网友:
是的,气缸也不行

网友:
哈哈 给你个简单的图片

网友D:
轴向可以承重,我们做的背托AGV就是丝杠顶着1吨多的货物

网友(点评):
是啊,就一根丝杠,你不怕丝杠失稳吗

网友(点评):
你这是轴向力,径向力承载就没有那么大了

网友:
把丝杠竖直安装就可以承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轴向可以承重,我们做的背托AGV就是丝杠顶着1吨多的货物

AGV?你是哪里?

网友:
   台湾SATA模组,深圳一级代理,需要可以咨询QQ:101379574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那个方向受力,也有丝杠可以带几十公斤的负载。一般负载是要通过导轨或者型材机构来承重。建议看下FEST ...

我们领导想的是不仅需要丝杆的螺母做直线运动,同时还要可以绕着丝杆转动,因为要把平放状态的板子抬高成60-70度的一个斜角状态,不是简单的直上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能把之前的丝杠直接承重的结构图贴出来吗,因为你的做法太违反力学了

我也很担心实际使用会直接把丝杆压断,但是又没有别的方式可以做到,没办法,先按这个构思做下实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领导想的是不仅需要丝杆的螺母做直线运动,同时还要可以绕着丝杆转动,因为要把平放状态的板子抬高成 ...

没明白你的描述,画个示意图好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淘宝店主说的很对,丝杠、齿条一半不用于承受重力,只作为导向使用。

另一半就可以承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领导想的是不仅需要丝杆的螺母做直线运动,同时还要可以绕着丝杆转动,因为要把平放状态的板子抬高成 ...

可以在平移的板上加铰链轴。

网友:
看使用情况,水平还是垂直,垂直要用抱闸电机

网友:
好多人都瞎说,丝杆就是能够承受重力,而且很大,但是只能承受轴向的重力,径向需配合导轨。

网友(点评):
我赞成你的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轴向可以承重,我们做的背托AGV就是丝杠顶着1吨多的货物

当然是有框架的,但是主要承受力就是丝杠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另一半就可以承重了。

居然有错别字。。

网友:
丝杆轴向能受力,径向需要配合导轨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领导想的是不仅需要丝杆的螺母做直线运动,同时还要可以绕着丝杆转动,因为要把平放状态的板子抬高成 ...

这样比较难实现吧。正常丝杆使用时都要有直线传动部件,像导轨或直线轴承来负责分担径向载荷的,不然丝杆会受损。有导轨丝杠的问题可以联系我:QQ 1552189448

网友:
别他妈扣我威望啦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F:
别听上面那些人乱讲,全是些外行。丝杆不一定非得跟线轨一起用。我之前用丝杆做过一支扁担,用来挑东西,轴承都不需要。

网友(点评):
NB,尽在不言中。

网友:
是啊 。。丝杆就轴向运动

网友:
轴向承重可以,径向不可以

网友(2018-05-15):
没用我们牌子的嘛?

网友:
肯定是啊

网友:
是的,不知道你是要怎么用的,轻的话直接搞个贯穿电机就好了

网友:
丝杠只能承受轴向力,一点点弯矩或者径向力都会使他的传动效果大大折扣,这时候就得需要直线导轨来替他分担这部分力。而且不能保证导轨的安装精度的话,丝杠和工件连接的地方需采用类似浮动接头的连接方式

网友:
牛顿的棺材板子要压不住了,没见过铰链链接配合丝杆的,想看一下结构细节,研究对策

网友(2018-08-14):
还是先说清楚轴向和径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别听上面那些人乱讲,全是些外行。丝杆不一定非得跟线轨一起用。我之前用丝杆做过一支扁担,用来挑东西,轴 ...

66666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别听上面那些人乱讲,全是些外行。丝杆不一定非得跟线轨一起用。我之前用丝杆做过一支扁担,用来挑东西,轴 ...

哥们你真逗

网友:
不加导轨,有那么玩的吗,不行就再加一级传动啊。

网友(2018-12-28):
丝杆树直方向受力没问题的

网友:
丝杆可以承受轴向的力,我们以前做的飞行器托架都是丝杠调节角度,同时固定,飞行器发射瞬间的力很大,也没什么问题,压力是不能承受的。我们的角度也是可以调节的,角度调节范围在0°~35°之间,可以做正反丝,减少调节时间。

网友:
丝杠可以承受轴向力,不能承受径向力

网友:
丝杠+导轨做往复直线运动,再附加一个机构做导向旋转就行啊,机械设计怎么能无脑设计。
丝杠螺母上连接件加翻转机构,然后反方向弹簧拉紧,靠楔形、凸轮等实现翻转,返回则成水平的功能。

网友:
可以画个简图 看看 。

网友:
滚珠丝杆也在淘宝上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