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换向阀6大常见故障问题,都来了解一下

楼主(2018-04-11):
电磁换向阀在正常使用过程中有损耗,损耗达到一定程度会产生故障无法工作。从而导致液压系统无法正常运作。那么电磁换向阀有哪些常见故障问题呢?
1、电磁铁烧毁
电磁铁烧毁也是电磁换向阀的常见故障之一。产生的原因之一为品质问题,例如铁芯的加工不良,导线的材质线径标准过低而容易过热等。
2、电磁管推杆磨损变短
电磁管中的推杆作用是当衔铁运动时,推动阀芯使其运动。推杆与阀芯并非和为一体。因此在不断接触中,势必产生磨损。在长期高 频率换向后,有可能磨损而明显变短。此时导致阀芯换向不到位,影响电磁换向阀的工作。
3、复位弹簧疲劳或折断
此类故障与弹簧的材质选用有一定关系。电磁换向阀使用进口琴钢线弹簧,表面染黑处理,拥有良好的弹力,耐疲劳特性。表面处理工艺的加强能有效阻止弹簧被腐蚀,具有很高的使用寿命。
4、阀芯外径的磨损
这与阀体内孔的磨损情况一样。特别对于油液中含有过多,过大杂质情况下,会加剧电磁换向阀阀芯的磨损。此类磨损虽然无法完全避免,但要延长电磁换向阀的使用寿命,以及维持良好的工作状态,应该定期对液压油清洁度做检查,并及时处理液压油污染过度的情况。
5、阀体内孔磨损
阀芯与阀体内孔之间频繁的往返运动,虽然电磁换向阀的阀芯设计有油槽,可以最大限度使接触面充满油液,降低摩擦,但根据电磁换向阀的工作性质,对电磁换向阀阀体内孔的磨损仍不可完全避免。
6、不常见问题导致
以上是本人总结的电磁换向阀最常会出现的5大问题,也有可能是其他一些不常见的问题,比如有电压,电流不稳定,有较大冲击波动,而导致烧毁。这些都是我们要去注意的问题。

网友:
江南的液压站,点名了多包涵,好几次发现泄压阀主阀芯被铁屑垫起来,造成系统无压。

网友:
除了2,别的都遇见过。感觉正规厂家都问题很多,何况还有很多高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