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10导航器里显示,但画面不显示

楼主(2018-04-11):
导航器里明显是两个,可是只显示一个,不知道让我怎么给弄的,不见了。。
重启也不行。

网友A:
先把两个数模解包,再逐个显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两个数模解包,再逐个显示出来。

解包逐个显示,也试过,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解包逐个显示,也试过,不行。

在装配导航器中,替换引用集,整个部件,这样可以全部显示出来了。还有一种情况是,图层是否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装配导航器中,替换引用集,整个部件,这样可以全部显示出来了。还有一种情况是,图层是否关闭?

气的我都给删了

网友B:
有没有可能那2个在一个文件里,其中一个处于隐藏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那2个在一个文件里,其中一个处于隐藏状态?

忘了说,一个是镜像过去的,
不显示的那个是原来的。

网友:
遇到这样情况把部件传上来,让大家帮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