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和金和磁铁怎么装配?或者用什么胶水粘比较好?

楼主(2018-04-11):
如图:这是磁吸式数据线
1.用胶水粘的话要可靠,起码保证一年时间不会脱落。要用什么型号胶水?(客户天南海北都有,考虑到使用环境温差和数据拔插使用频率,使用环境不算恶劣,起码保证在年保修期内不会脱落,客户要过60℃ 8小时间温度测试)
2.装配 ——过盈装配。目前铝合金公差可控制±0.01,但是磁铁公差只能控制在+0.03或者-0.03以内(也就是偏上限或或偏下限选一种)问:像这种公差能使用卯压装配方式加工吗?
3.如果有合适的胶水,装配方式也可以加工,那么,哪种方式更节约人工成本(首先考虑可靠性和可让员工重复操作性)

网友A:
之前看到过这种的一款磁吸式数据线,它的外壳做了工艺卡边把磁铁包在里面的。

楼主:
不管能不能解决问题,还是感谢中国机械社区提供这样的交流平台,希望能越做越好!

网友(点评):
拍马屁没用,在饭桶堆里拍能拍出什么来

楼主:
看到求助区置顶贴,诚惶诚恐,不知道我把我想表达的写清楚了没有,如果没有讲明白可以提出来,见谅!

网友:
我儿子用的电话手表就是磁吸充电的。没注意怎么做的。很精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看到过这种的一款磁吸式数据线,它的外壳做了工艺卡边把磁铁包在里面的。

这个也考虑过,不过我们这个铝合金是拉伸模具,而且磁铁要高出铝合金一点来保证吸力!

网友B:
能再增加一个薄壁零件不,把磁体封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再增加一个薄壁零件不,把磁体封在里面?

加在哪里?

网友C:
大部分永磁铁比较脆,面且烧结产品公差不太好控制,压铆可能会造成废品率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部分永磁铁比较脆,面且烧结产品公差不太好控制,压铆可能会造成废品率较高

是的没错,比较脆,容易断。那有没有可靠性好的胶水来固定呢?

网友:
我觉得做个注塑件将永磁铁及线缆接头直接注塑成一体就可以了,不用铝合金;
如果一定要铝合金的话,永磁铁尺寸做小,做个工装灌胶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在哪里?

做个带边框的盖子,套上去。边框部分正好把磁铁挡住。就想老式的U盘的盖子,盖子和铝合金之见要紧配。

网友:
1. 应用在磁吸式数据线吸附端的磁铁,很多是烧结钕铁硼磁钢,做成椭圆跑道形或圆片形;

2. 可以使用403胶水或乐泰326结构胶+促进剂7649,与金属件粘合;

3. 由于烧结钕铁硼磁铁,加工工艺是真空粉末冶金,性质硬而脆,常规公差一般是+/-0.05mm,不建议采用过盈配合工艺装配。

仅供参考。

网友:
选择胶水你首先要明确自己产品的使用环境,对于你这种第一次选择胶水的,建议你先定好一个胶水品牌,最好是大品牌,然后将你的使用条件,使用环境,等其他特性告诉供应商,最后他来给你建议,然后你要去验证,然后你自己在用的过程中自己感受,性能,价格,或其他方面,最后慢慢优化,提高性价比

网友:
要可靠的话,必须用铆接、镶嵌、焊接、压装等办法。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
1、微软surface pro 新/旧两款磁吸充电线
2、苹果macbook pro 2017及以前款式的磁吸充电线
3、某宝搜索磁吸数据线,有各种风格

网友:
可以参考下汽车摄像头的装配用的胶水,固化后可以达抗拉40kg。

网友:
一体注塑,行不?

网友:
用胶水感觉不是很牢靠啊

网友:
做个挡板,或者顶丝加胶水

网友:
塑料注塑部分给个槽,磁铁也给个槽(磁铁已经做好了就不行了),然后把胶压进去。。

网友:
用502粘也可以了,建议用AB胶。

网友D:
工业用的东西不是玩具 最好不用胶做主要固定用,做辅助还行。

网友(点评):
一般的树脂胶应该差不多 在钻两个小孔 装上螺丝

网友:
磁体直接注塑到塑料上再通过塑料压合

网友:
卖的东西,做好一点吧,别老想着用胶水粘,卖给一千个人就有一千种用法,保不齐到时候投诉较多还要想办法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也考虑过,不过我们这个铝合金是拉伸模具,而且磁铁要高出铝合金一点来保证吸力!

磁铁搞个小台阶行不行,既可以包边,又可以保证凸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工业用的东西不是玩具 最好不用胶做主要固定用,做辅助还行。

电机行业里面的电机都是胶水

网友:
环氧树脂胶你值得拥有

网友:
你USB公头那边铝合金壳应该是胶水粘合的吧
之前接触过一种胶水 忘记是什么牌子的 国内好像就一家代理
是热熔胶
介绍说会有化学反应
效果也不错

网友(2018-11-30):
胶水完全可以满足要求的,用厌氧胶就可以,温度和粘接强度完全没问题电微1.3.7.9.4964405

网友(2019-04-29):
你用电子电器密封胶粘接来试试,我有的客户就是这样固定的。不过具体还得看看你的技术要求才能选对胶水!

网友(2021-07-27):
路过,打个酱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