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压入轴承座,是压内圈还是外圈

楼主(2018-04-11):
轴承压入轴承座里面,是压内圈还是外圈,或者是一起受力压进去?

网友A:
度娘的解释很全面:
轴承的安装应根据轴承结构、尺寸大小和轴承部件的配合性质而定,压力应直接加在紧配合的套圈端面上,不得通过滚动体传递压力,轴承安装一般采用如下方法:
  A、 压入配合
  轴承内圈与轴是紧配合,外圈与轴承座孔是较松配合时,可用压力机将轴承先压将在轴上,然后将轴连同轴承一起装入轴承座孔内。压装时在轴承内圈端面上,垫一软金属材料做的装配套管“铜或软钢”。
  装配套管的内径应比轴颈直径略大,外径直径应比轴承内圈挡边略小,以免压在保持架上。
  轴承外圈与轴承座孔为紧配合,内圈与轴为较松配合时,可将轴承先压入轴承座孔内,这时装配套管的外径应略小于座孔的直径。
  如果轴承套圈与轴及座孔都是紧配合时,安装时内圈和外圈要同时压入轴和座孔,装配套管的结构应能同时压紧轴承内圈和外圈的端面。
、加热配合
  通过加热轴承或轴承座,利用热膨胀将紧配合转变为松配合的安装方法。是一种常用 和省力的安装方法。此法适合于过盈量较大的轴承的安装。热装前把轴承或可分离型轴承的套圈放入油箱中均匀加热80~100℃,然后从油中取出尽快装到轴上,为防止冷却后内圈端面和轴肩贴合不紧,轴承冷却后可以再进行轴向紧固。轴承外圈与轻金属制的轴承紧配合时,采用加热轴承座的热装方法,可以避免配合面受到擦伤。
  用油箱加热轴承时,在距箱底一定距离处应用一网栅,  或者用钩子吊着轴承,轴承不能放到箱底上,以防沉淀杂质进入轴承内或不均匀的加热,油箱中必须有温度计,严格控制油温不得超过100℃,以防止发生回效应,使套 圈的硬度降低。
、圆锥孔轴承的安装
  圆锥孔轴承可以直接装在有锥度的轴颈上,或装在紧定套和退卸套的锥面上,其配合的松紧程度可用轴承径向游隙减小量来衡量。因此,安装前应测量轴承径向游隙,安装过程中应经常测量游隙以达到所需要的游隙减小量为止。安装时一般采用锁紧螺母安装,也可采用加热安装的方法。
  D、推力轴承的安装
  推力轴承的轴圈与轴的配合一般为过渡配合,座圈与轴承座孔的配合一般为间隙配合,因此这种轴承较易安装,双向推力轴承的中轴圈应在轴上固定,以防止相对于轴转动。

网友:
如果轴承内孔同时没有轴配合的话,是压外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度娘的解释很全面:
轴承的安装应根据轴承结构、尺寸大小和轴承部件的配合性质而定,压力应直接加在紧配合 ...

厉害

网友:
楼上,同一个头像,我见到了三个不同的用户名

网友(点评):
他们共用一个爹

网友(点评):
可能是个机器人,根据内容搜索百度自动回帖的。

网友(点评):
他们公用一个儿子

网友(点评):
楼下三个皆是吾儿

网友:
建议外圈松配合,然后看2L

网友:
轴承装配一般内紧外松,径向无松动,内外圈同时推进。

网友:
不管是压内圈和外圈,最基本的原则是不要使滚动体受力,按照这是原则指导安装工作,具体到每种情况就指导该怎么压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