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熟悉日发数控车床RFCP40吗?

楼主(2018-04-11):
群里各位高人,有人熟悉日发的数控车床RFCP40的吗?
有问题想要请教

@杨善梅 杨工,您对这个车床熟悉吗?

网友A:
有什么问题说出来,杨大侠是滚齿专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问题说出来,杨大侠是滚齿专家。

好的我想从机床里面接两个信号出来
一个是机床准备好,另一个是机床故障
想问下,这两个信号从哪里找出来呢?
我看电路图上是从一个线缆插头里面找的,但那个是多芯的,也看不出到底哪个是这两个信号线
所以想问下,有没有人对这块熟悉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想从机床里面接两个信号出来
一个是机床准备好,另一个是机床故障
想问下,这两个信号从哪里找出 ...

不可以从控制柜端子上接线么?

网友:
这个问题不问厂家那要多了解这机器才懂解答你的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