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性能和PEEK相似的材料

楼主(2018-04-11):
现在想寻找一种性能和PEEK增强型塑料类似的材料,各位有什么好的推荐吗?医用级的,和人符合生物相容性,用量不大,颜色无要求,稍微耐磨点,谢谢。

网友:
因为peek太贵了?

网友:
那你还是用PEEK吧

网友A:
问问圣戈班吧,有没有替代材料。我是制药装备,目前用的塑料只有PTFE和PEEK两种。同时可以咨询下陶瓷材料。

网友:
好像还没有能很好的替代的材料

网友:
只能用PEEK

网友:
医用的就不要在乎材料那么点钱了

网友:
可以考虑PPSU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问圣戈班吧,有没有替代材料。我是制药装备,目前用的塑料只有PTFE和PEEK两种。同时可以咨询下陶瓷材料。

用的圣戈班的RULON?还是MELDIN?

网友:
PTFE或者UPE不知道对于你来说软不软。硬度跟PEEK差不多的,PAI或者PI,但是非常贵。PTFE有医用级的,PAI和PI好像没有医用方面资料。但我觉着还是PEEK更适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问圣戈班吧,有没有替代材料。我是制药装备,目前用的塑料只有PTFE和PEEK两种。同时可以咨询下陶瓷材料。

请教下,食品级的耐磨塑料,有什么推荐?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食品级的耐磨塑料,有什么推荐?谢谢

RULON641/123/1439都可以,FDA认证材料。

网友(2018-07-26):
建议你还是用PEEK,其他材料要么价格还要高,要么生物相容性没这么好

网友(2019-04-09):
引用 网友A:
问问圣戈班吧,有没有替代材料。我是制药装备,目前用的塑料只有PTFE和PEEK两种。同时可以咨询下陶瓷材料。

不知道方便与你交流一下吗? PEEK 食品级产品,应用于 食品行业, 电话13816957538 孙

网友:
也是建议使用PEEK,尽管贵,但是性能和加工方面都不错,不能降低性能。